楼主(2020-11-17):
   我在很多项目中,采用的西门子24V的PLC,直流开关电源为明纬产品,我都从来没有用过滤波器。

    但是我在很多其它同行中,特别喜欢用一个电源滤波器,我不明白这样的意义。特别是日系产品国产产品PLC的控制柜中(我这么说不是突出是日系和欧系PLC不同的原因,我认为都没必要,只是表明看到滤波器最多的场景仅此而已)。

    有时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加一个电源滤波器呢?回答都是,这都不懂嘛?滤波嘛,保护PLC嘛。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我们的PLC接的电源,如明纬的开关电源,在明纬的官网上查询其原理图,会发现其交流输入后,会有一个滤波电路。相信其它品牌的开关电源也会做这么个滤波电路。那么我们再专门安装一个滤波器又是什么意图呢?我实在不明白。

    后来我留心观察,其实国外的很多设备也是没有专门加滤波器的,但是有些又有,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会不会是因为采用了交流输入类型 的PLC,而采用一个滤波器呢? 据此我又查了一下,交流输入类型的PLC也是有滤波电路的。

    我确实是蒙了。不知道为何?还请论坛高手解答。让我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这是明纬某款产品的原理图,PLC接到其直流输出端。从这电路就可看出,其是带有滤波功能的。何必画蛇添足呢

楼主:
此议题不涉及主回路滤波情况。相反,主回路反而这些喜欢加装滤波的工程师,在主回路倒不喜欢选择滤波器,电抗器等。基本每个系统的PLC控制电源必备一个滤波器,还就专用于PLC,都成了必不可少的一个控制系统元件了。怪哉

网友A:
你肯定没有碰到过干扰原因引起的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这是现场看到的一例,220v单相电源经过这个滤波器后就是直接在开关电源的输入端。
可能这个工程师不知道的是,开关电源又给他做了第二次滤波。
很多工程师,要么就是想当然,要么就是看别人这样用那么我就得这样用。
我就想较真一下。到底是为什么?也许是我真不知道没想到,也算是学习。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没有碰到过干扰原因引起的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那请教一下,你遇到的场景是什么,滤波器后面带PLC和不带滤波器直接带的PLC分别是什么情况。另外干扰不定原因是这方面吧?
我解决过很多干扰问题,大部分是屏蔽措施,EMC没有规范。当然你也可以说加滤波器也是EMC措施的一种,但它更多面向的主电路,如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而且我基本都是会在变频器或直流调速器电路加入滤波器,电抗器,西门子变频器都甚至电抗器集成了。这很重要。但很多这些喜欢用这么一个滤波器的同仁,基本不用电抗器等。而在控制电路端,基本遇到的问题都是,屏蔽措施没有做好,与变频器等没有做好EMC措施等,还有地线的正确连接,如控制电路的地,不与主电路的地进行污染连接等等。但是关于专门在PLC前面加一个专门的滤波器,请高手解释一下。我实在理解不了
有时候深究起来,有些人就直接说这一个又不要多少钱,管它有没有作用,加了总比不加好那我自然没话说。搞技术的我,还真就喜欢较真儿,想了解清楚。

网友B:
我不会在开关电源前加滤波,但是会在开关电源前加个隔离变压器,隔离后再进开关电源的L、N。

网友C:
图示滤波器80-90年代卖的很火,每天都有出货
还有隔离变压器也是不二的选择
当你遇到邻居干活你傻眼时就清楚为啥要你5000$一个1:1变压器
当年一汽引进几台曲轴磨,其中1台只能单干,1机4机都来专家就是解决不了,厂家来了几次也没解决
最后来个老鬼子带个密封黑盒子就装在电源进线问题解决
专家破拆一个就是个1:1变压器,不同就是带地线
当下电网质量好了很多老板都不用了(能省就省)
就问一句这个东西还好买到吧没绝迹吧

网友D:
等你搞通讯干扰,找不到原因的时候,你恨不得把所以有可能的器件都给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会在开关电源前加滤波,但是会在开关电源前加个隔离变压器,隔离后再进开关电源的L、N。
嗯,这个隔离变压器我理解

网友E:
真正出了干扰很多时候都是疾病乱求医,什么屏蔽线、接地、加滤波器一起上,最后到底哪个起了作用都不请楚了,关键是问题解决了也没必要清楚了,最后说起来装了滤波器干扰就解决了,并且这还是事实,也是一个经验,别人问起来关系不好还不告诉你呢。然后相关的人成了老板或者领导,一声令下滤波器必装,毕竟也不是很贵装了也没坏处。

最后劝你这个真就不要去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你搞通讯干扰,找不到原因的时候,你恨不得把所以有可能的器件都给加上
这就是解决通讯干扰的方式?
通讯干扰要找到最大可能的干扰源。关于通讯干扰方面,有很多专门的处理措施,包括柜内电气元件布置,线槽走线讲究,屏蔽措施,甚至保护地线的接法如避免连接污染地线,还有可能需要单独穿管等措施,,甚至于某些场合零地共用的三相四线制电源系统等等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F:
从规范电路上说,滤波器是必须使用的器件。只不过降低成本需要,短时间看不出来滤波器的效果,其他元器件也在加强自身的抗干扰能力等原因,大家就把滤波器省了。我一直认为加了滤波器的开关电源肯定要比不加的使用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正出了干扰很多时候都是疾病乱求医,什么屏蔽线、接地、加滤波器一起上,最后到底哪个起了作用都不请楚了,关键是问题解决了也没必要清楚了,最后说起来装了滤波器干扰就解决了,并且这还是事实,也是一个经验,别人问起来关系不好还不告诉你呢。然后相关的人成了老板或者领导,一声令下滤波器必装,毕竟也不是很贵装了也没坏处。

最后劝你这个真就不要去较了。
恕不认同!
出现了干扰,确实会存在难以分析的问题,但是解决措施不含糊。在我处理过的N次干扰问题中,没有随便各种应对解决的。而是尝试着分析加一定的方法积累去解决。同类问题后续就可以有解决方案。解决干扰不是如您所说,各种乱试。

再说,这也没有道清楚使用这个滤波器的意义。我的观点是在PLC电源输入端加滤波器没有必要,属于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规范电路上说,滤波器是必须使用的器件。只不过降低成本需要,短时间看不出来滤波器的效果,其他元器件也在加强自身的抗干扰能力等原因,大家就把滤波器省了。我一直认为加了滤波器的开关电源肯定要比不加的使用时间长。
开关电源已经具备滤波电路,请问一下你认为在这基础上再加,有何意义。那是不是如在开关前面还要再加开关?

楼主:
我的观点不是反对“滤波”的功能

而是我认为 现有的电路中已有滤波功能的元件了(如开关电源),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这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不是因为它有多贵 或者多便宜,纯技术讨论。

不管你的观点如何,可能是我表述不好,请先get到我的核心想表达的点,谢谢

网友F:
我认为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一个滤波器应该是能应对各种情况,而plc,开关电源的输入级电路只能应对一般情况。

楼主:
楼上这也是一种观点,至少不偏离主题。

如果这滤波器输出端接了很多除PLC之外的其它负载,你这观点适应。但是我看到大部分场所,就只供给PLC

网友G:
隔离变压器和电源滤波器,这在很多设备差不多是标配了,虽然成本高点,但电源的抗干扰性真的好

楼主:
隔离变压器有用,一个控制系统不会在隔离变压器之后再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吧。
而滤波器则是重复了。

楼主:
上面是西门子,300PLC,1500PLC,ET200SP的相关手册中,提到关于布线部分建议。均没有提到需要加装滤波器。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西门子没写不表示可以不要。嗯没错,但是如果了解西门子一贯的严谨性,有需要的肯定会提到。

然后我又查询了西门子驱动器关于这块的介绍,请看下图

这里,西门子在右侧提醒了需要隔离变压器,左侧主回路需要滤波器,但是在控制系统中则没有要求。

楼主:
顺便和上面的一些遇到干扰问题解决不了乱投医的朋友。上图也是关于EMC处理的一部分,关于如何抗干扰的柜内布局

网友H:
术业有专攻,不同的元器件各司其职,有的确实会兼有此功能,但是效果不一定好。
因为我们起步晚,很多解决方案只能照搬,并不一定能弄懂其中的缘由,就算想弄懂,想走弯路来亲测,时间和效率有时候也是不允许的,只能完善自己理论来填补经验空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术业有专攻,不同的元器件各司其职,有的确实会兼有此功能,但是效果不一定好。
因为我们起步晚,很多解决方案只能照搬,并不一定能弄懂其中的缘由,就算想弄懂,想走弯路来亲测,时间和效率有时候也是不允许的,只能完善自己理论来填补经验空缺了。

嗯,说的很好。

但一边在摸索的同时,一边深究其理,也许才会更加明白其中道理。

网友I:
如果使用全是符合国标EMC的产品(开关电源等),
完全不必滤波器。
(有段时间常去华南国测,举个例:你设计的电路板上面单片机的晶振,不专门处理,百分百不能过。够严格吧?)
如果不经设备检测乱加上去,,,
那是撞大运。
我是设备搬进电磁暗室,测得结果,传给专做滤波器厂家,说明电流,定做回来装。
(这个主要是防止干扰别人)

网友J:
咱先捋一捋一个完美的变频动力回路应该包括哪些东西。
首先,输入侧。断路器,好一点的是变频专用漏电保护断路器。接着是一个主令电磁接触器,后面是输入侧电抗器,变频器噪声滤波器,零序电抗器,电容滤波器。
其次,输出侧。输出侧噪声滤波器,零序电抗器,输出侧交流电抗器,LCR滤波器。电缆还得用屏蔽电缆。有的变频器还配上直流电抗器,制动电阻和再生制动单元。
就这一堆东西,全配上得多少钱?有几个做电气的敢拍胸脯说:“我要,老板就买单!”
反正我现在做的东西就是一个断路器,后面变频器,再接电机了,动力线全是普通线。
好了,现在PLC用的多了。基本上人人都能把“干扰”两个字挂在嘴上了。你的设备到现场,通讯不畅,这边还没开始查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那边就开始“干扰干扰,加个滤波器就好了!”怎么办?35块钱买个这东西堵上这帮人的嘴,它不香么?

题外话,昨天差点和老板拍了桌子。他嫌我设计的柜子low,给我看人家国际大厂做的控制柜的图片,让我向他们学习,好好提高自己的眼界……

你TMD一个月给4500块,让老子把你当孙子伺候,还嫌老子的东西low。一个柜子1W块的预算,一块钱一片的端子都不舍得用,还想对标国际大厂。到底是老子眼界不开阔,还是你的脑子太开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咱先捋一捋一个完美的变频动力回路应该包括哪些东西。
首先,输入侧。断路器,好一点的是变频专用漏电保护断路器。接着是一个主令电磁接触器,后面是输入侧电抗器,变频器噪声滤波器,零序电抗器,电容滤波器。
其次,输出侧。输出侧噪声滤波器,零序电抗器,输出侧交流电抗器,LCR滤波器。电缆还得用屏蔽电缆。有的变频器还配上直流电抗器,制动电阻和再生制动单元。
就这一堆东西,全配上得多少钱?有几个做电气的敢拍胸脯说:“我要,老板就买单!”
反正我现在做的东西就是一个断路器,后面变频器,再接电机了,动力线全是普通线。
好了,现在PLC用的多了。基本上人人都能把“干扰”两个字挂在嘴上了。你的设备到现场,通讯不畅,这边还没开始查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那边就开始“干扰干扰,加个滤波器就好了!”怎么办?35块钱买个这东西堵上这帮人的嘴,它不香么?

题外话,昨天差点和老板拍了桌子。他嫌我设计的柜子low,给我看人家国际大厂做的控制柜的图片,让我向他们学习,好好提高自己的眼界……

你TMD一个月给4500块,让老子把你当孙子伺候,还嫌老子的东西low。一个柜子1W块的预算,一块钱一片的端子都不舍得用,还想对标国际大厂。到底是老子眼界不开阔,还是你的脑子太开阔了?
师傅说的实在……出多少成本,干多大的事……

网友A:
楼主不要以为开关电源有滤波功能就完美了,后期客户因为开关电源坏了,自己换了个便宜的就出现了各种干扰,怎么解决?外国人设计的时候加滤波器有他的设计理念的是吧……

网友K:
这个还真有可能不是多此一举。
我们一款产品控制系统,给PLC供电AC220V:外电源——隔离变压器——滤波器——滤波器(一模一样的串联2只滤波器)——PLC。刚接触时也有过与楼主几乎相同的疑惑,只是一闪而过,没有深挖探究。
一直想当然:2只滤波器串联滤波后给PLC供电,电源会更加纯净,效果会更好……
具体道理,期待大咖解惑。

网友K:
随手百度了一下:
http://www.jinggong-emc.com/%e5%8d%95%e7%9b%b8%e4%ba%a4%e6%b5%81%e9%80%9a%e7%94%a8%e6%bb%a4%e6%b3%a2%e5%99%a8/
其中明确说明单相交流通用滤波器应用场合:开关电源、UPS电源、仪器仪表等电力电子设备

网友L:
开关电源里自带了,外部再来一个?重复的意义何在?我对楼主的发问有同感,同问。

即便是PLC被干扰了,靠这类的滤波器管用吗?就像万金油,去疑心病而已。钱花的不是地方。

我认为,在PLC的控制网络里,如果被干扰,一定是来自强电的辐射和传导干扰。这样的问题,靠那个小滤波器解决什么呢?杯水车薪而已。还是要寻找干扰源,在强电部分解决。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作用。

网友M:
有什么好纠结的!原件自带滤波功能滤除百分之二十三十杂波,滤波器滤除百分之七八十,你觉得有必要吗?

网友C:
找干扰源彻底解决?没开玩笑吧
有时间也没那个精神了,那年温州行,明白就是铺线问题地线处理问题,人家就说是你PLC输出100多伏电压烧了他的IGBT
测量PLC-DA接口还就是有100多伏,不过是对地,这还是使用屏蔽线的情况,在家设备试验正常。
咋整,安排住职工宿舍,坐一宿,上镇上找最贵的客房50元表情.....
开车1个多小时上市里,买磁环电容......加一个干扰电压下来点,再加一个,二个.....直到20伏以下再加一个表情(厂家说要30v以下)
开机干活,2批活出炉(按客户说干不了30分钟,这都2h了),走人市里住去

网友N:
回复 网友J:
深表同感!!!

网友O:
目前中国许多工厂用电环境并不好,各种设备EMC并不达标,为了避免自己设备出现问题,滤波还是要加的,因为你的设备不可能只卖大公司。相比来说隔离变压器的效果还要优于π型滤波器,但是成本高。

网友N:
现在大部分都是滤波下来就是开关电源,再到PLC,大同小异,几乎现在很多都这样加,个人认为加了隔离变压器下来再到开关电源,PLC单独使用开关电源独立起来,加滤波似乎没多大作用。个人认为,勿喷谢谢

网友P:
帮人装口罩机时用过这个,估计便宜,一个线路板装了4,5个。

网友Q:
难道世上就没有,或者不能有多道过滤、双重保护这种做法吗?开关电源说我也不是一道不透风的墙,我也需要保护,需要喝纯净水啊。何况便宜又省事,很可能产出大于投入呢。

网友R:
这个东西我还只在书上看到过,实际中没有使用过,也没有见到过,也许是我这个行业太小了,用不上吧,反正我们变频器PLC都是裸接,在一个柜子里,也没出现干扰,当然,该接地的部分都接地了

网友S:
俺在2005年用过,在有些强烈特殊的场合还是必须的。

网友T:
这里又涉及个共模干扰差模干扰。。。挺绕的

网友U:
电源或者PLC的L N加入电源滤波器只要是考虑外部供电负载设备起动或者产生波峰电流时侵入供电电网会瞬时对PLC开关电源产生冲击!,加入滤波器,在其带宽范围内会有一定的抑制效果!有一定保护作用!

网友V:
这个之前我也用过,我当时的考虑是,客户现场大型设备较多,大型设备开机、停机时,对于电网冲击较大,当时我的PLC是220V输入,担心电压波动较大,影响PLC,所以在PLC前加一个滤波器,其他的元件就没管了;
我这个的话,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作用。

网友W(2021-01-22):
可能是有些工程师照本宣科的,不代表他自身有所理解哪.

网友X:
我做电气设计有变频器和伺服才会加变频器,一般来说伺服与变频器才有加滤波器的需求,有一些水货看到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在住回路加一个滤波器,给开关电源与plc供电

网友Y(2021-09-18):
我给你们普及一下吧,PWM脉宽调至开关电源的滤波电路大致都是这样的,
,比如我们保定华力电源与明纬电源均是这样,这个电路是抗电网对开关电源出现的的干扰,比如浪涌,尖刺脉冲等,但是有一部分电网干扰会通过地线串到PLC的其他部位,干扰看不见摸不着,还没规律,故为减弱电网干扰保障后一级设备,通常都加上滤波器或我们自制的抗浪涌四级脉冲群四级的滤波器,这样双保险而且使用寿命长,出现故障率低。

网友Z(2023-04-06):
引用 网友T:
这里又涉及个共模干扰差模干扰。。。挺绕的
一种是同向绕组,一种是是异向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