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8):
设备地脚接地线可以与设备里面的地线排接一起吗?还是必须接地脚?

网友A:
电气地应该可以连在一起  如果做静电防护的话   建议分开做

网友B:
设备接地线都会接到设备地排上,地排和机壳地脚都是导通的,接地排和接地脚无区别

网友C:
找到集中接地点连接不要借壳链接

网友D: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可以接到一起的。

网友E:
我们做静电防护直接是接的地脚!

网友F:
一般不这么干,地脚的接地线接到附近的接地连接点上,有的设备基础或配电室地沟里都有。

网友G:
都是保护接地,可以并接,电阻越并越小,重复接地更可靠。

网友H:
我会接。设备的外壳与电气柜里的PE连接。作为等电位连接。因为一个系统,所有的导电外壳都应大面积连接在一起,然后找最大的截面作为接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