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8):
温控器通过热电偶感温控制固态继电器通断加热管,加热管正极过SSR,0v直接到设备DC24V开关电源,由于加热管质量问题,经常出现短路,造成设备跳闸。如何避免即使加热管短路,不影响设备正常运转,在加热管和SSR之间增加直流断路器或者其他方式,能否达到不影响主电路的效果

网友A:
加热管短路SSR没爆掉吗?
开关电源没爆掉?(内部应该有保险)

在加热回路串个快融保险
换个允许短路的开关电源

网友B:
加快速熔断器……不过你加热管故障了设备正常运转不影响吗?

网友C:
固态继电器额定电流大于DC24V开关电源额定电流N倍。
开关电源没爆掉?
内部应该有过流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热管才80W,SSR是25A,开关电源是350W.都没爆,换个加热管照常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影响,加热管是辅助作用,不开也没事。加热管断路不怕,就怕断路,造成设备突然停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SSR额定电流25A,开关电源350W,才15A左右

网友B:
开关电源一般有短路保护功能,加热管短路,前面加快熔,到底是开关电源保护动作快还是快熔速度快有待实践检验,不过我建议你最好的办法是控制电路的开关电源和加热管开关电源分开,这样加热管短路不管是快熔先动作和开关电源短路保护先动作都不会影响设备运行……

网友D:
你如果懂电力电子技术,用一个GIBT管子串在直流回路,正常状态,管子是导通的,相当于短路,当负载有短路电流发生,IGBT的管子就会通过过电流保护的自举电路,关断IGBT管子。相当于抗短路保护的断路器,不会影响输入侧的元件和工作。而且,楼主的电路里电流也不大,就是设计一个IGBT单管的开关电路而已,化不了太多的钱。但解决问题是有效的。这种电路的特点是无触点的短路保护。技术关键是IGBT在大电流时能自动关断。

网友E:
增加一个开关电源,单独给加热器供电,
功率稍微大于加热器功率即可。

还可以增加一个继电器,此开关电源直接给继电器线圈供电。
这样这个继电器就可以作为短路指示来用。

网友F:
串联两只24V大货车前大灯的灯泡吧!平时加热管正常,灯泡不亮,短路灯泡亮,闸就不会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版主前辈你好,加热管短路,还有一个情况,有时候会24V短路和设备相通,设备外壳接到开关电源的0V,工作头那里做绝缘处理,接入上位机输入信号,如有信号表示工作头碰到产品报警。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没有看懂你说的,
串联灯泡,加热器还能工作吗  ?

网友A:
是不是闸带漏保--漏电跳
带远控---24v短路控制要求跳闸
慢慢找原因应对

网友G:
很多开关电源都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如果你好担心,再串个快速熔断器做保护

网友H:
加一个电源给加热管独立供电就行了,哪怕你短路了也就是那个开关电源短路保护罢了,对其余啥影响没有

网友A:
如果你控制驱动公用一个dc电源,那就分开吧---为啥很多人分用DC电源能理解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设计有问题吧?为什么要把强电和弱电共地呢?你的加热管尽管是24V,在你的系统里就是强电(相比上位机信号而言),一定要把主电路和控制回路分开,不能共地。要隔离。才是安全的。

网友I:
更换高质量加热管,或者处理好加热管短路的原因。
看看能不能在根源解决问题,防止短路,不是被动的解决短路以后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