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询价

楼主(2020-11-18):
各位大佬,我想自己配一套1kw西门子或台达的伺服电机加驱动器加减速机,这两者费用大概相差多少呀

网友A:
根据控制器选择型号来对比啊(总线的?脉冲的?带不动刹车刹的)

肯定西门子比台达贵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我想自己配一套1kw西门子或台达的伺服电机加驱动器加减速机,这两者费用大概相差多少呀
自己打开互联网询价获取花费资金范围的信息

网友C:
国产的就很好用。
欢迎咨询。

站内信息可以交流。

网友D:
减速机的型号你不定下来,这个不好说,一个谐波减速机和RV减速机已经是不同了,更不要说其他更便宜的齿轮减速机或涡轮减速机了

网友E:
这两个牌子我司都有在做,表情欢迎咨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