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8):
昆仑通态和永宏PLC ,易能变频器走modbus通讯,触摸屏写频率为啥,写不进去?可以监控电流,电压

网友A:
那估计要看具体程序地址了

网友B:
位置写错可能性大

楼主:
就这个2001转换,在加一  不知道为啥不行,这里是读写,还是只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这个2001转换,在加一  不知道为啥不行,这里是读写,还是只写?
直接先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变频器发给定频率命令,看看是否成功?

楼主:
好的,晚上在试试

楼主:
帮忙看看这频率这个程序对不对

网友D:
建议先在程序里改频率看变频器有没响应先,你的图里是150指令吗,前面看不到用的是M多少,这是我之前写过的,仅供参考

楼主:
@梦萦迷彩  程序里面可以改变频率,但是触摸屏上面写就不行,地址我再三确认了没有错,可以给个完整的程序,我参考一下吗?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程序用的不是昆仑通态的屏来的,照你说的应检查一下为什么屏幕里改不了寄存器R10的数值了,昆仑通态的屏没弄过,帮不了你了,不介意你或者你PLC和屏的程序发上来,其他热心的坛友说不定一看就能发现问题了呢

楼主:
就那个只写通道,写了也没有反应

楼主:
已经解决了,地址搞错了,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