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8):
一台scr电力调节器,通电380ac,即有100v输出,这个是什么毛病,没有给启动信号,是哪里的问题?有大神指导下吗.

网友A:
软起吧?电机能动?!不动你管它的,大多数软起上电就有感应电压

网友B:
你怎么测量的?

网友C:
调功器如果你没有给开机信号的状态下是不会开通的,给了开机信号后,开通幅度还根据你的给定信号的幅度而变化,不清楚你现在测量的状态是不是没接负载的状态下测量的结果。调功器一般会内置快速熔断器,一般负载短路通常是先断保险的,很少会出现楼主所讲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