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8):
咨询了某宝上的商家,说是要看使用情况。一起启动功率翻倍加一档,不一起启动算启动电流 要乘5来选。 是这样的吗

网友A:
负载轻的话二个一起启动用15KW通用型的基本上可以;

网友B:
房东做什么用?还是5.5kw电机,出租的别野
先说清怎么用

网友B:
还有供电情况

网友C:
直接用两个变频性价比会更高

网友D:
我认为还是一对一吧,别一台电机出了问题整个系统崩盘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E:
我也认为买2台变频器合适,除非电机是一用一备。

网友F:
一对一优于一对二,除非你要搞同步运行

网友G:
一拖二,一般是两台电机功率相加,再大一级的变频器就可以了。我们厂很多机器上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H:
给他弄完后  加个遥控  你随时控制开启关闭  以后每月收1000元作为维护费用

网友I:
还不如买两个5.5千瓦变频器贵不了多少,也方便

楼主:
已经推荐他买两个变频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