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8):
确定了电缸型号.EPCC-BS-60-125-12P-A
确定了PLC 为欧姆龙的CP1H,可以添加RS232或者RS485插件板.

~~~~~~~~~~~~~~~~~~~~~~~~~~~~~~~~~~~~~~~~~~~~~~~~~~~~~~~~~~~~~~~~

选型要求:

1,精度要求0.01mm左右,

2,控制要求,I/O定位,通过I/O组合定位,一共需要定位3个点!
  位置给定通过上位机给定(RS232&RS485),触摸屏或者PLC 编程最好方便点~~

3,需要绝对值的(不用每次设置原点),这个最好要有.

菜鸟没用过,据说以前有人用过,这里问问大家,客户指定需要用费斯托的气动元件和电缸.

~~~~~~~~~~~~~~~~~~~~~~~~~~~~~~~~~~~~~~~~~~~~~~~~~~~~~~~~~~~~~~~~~~~~

因为PLC都选择好了,所有不好更换PLC,触摸屏.

我在想,用200 smart +PN 口应该好搞一些?

楼主:
难道,提出的要求太奇葩了?
木人回复啊././

网友A:
直接在手册查一下电缸是否达到你的精度要求就可以了,这个型号我也没用过

网友B:
费斯托官网输入此型号就有相关信息了,电机可以自己配个熟悉的品牌,带绝对值的就行了!
专业卖电缸的路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缸,伺服,驱动,甲方爸爸指定要费斯托的,

包括整个气动系统.

现在就卡在伺服+电机选型上面了

要求就是I/O定位,位置可以用过上位机设置(RS232 OR RS48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现在就是配驱动器+电机.

IO控制走位,通讯设定位置

网友B:
这得咨询费斯托厂家了,打客服找对应业务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具体的资料可以先去官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资料可以先去官网找找

就是没找到RS232 & RS485 详细说明部分.

我也没硬件搭起来测试...

哎  不想了,最近忙其他的忙的受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