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装修,这样装水电行不!

楼主(2020-11-18):
家庭装修,这样装水电是利还是弊?

网友A:
走线不太规范哦。

网友B:
先清场再铺设,否则地砖下.....
水没见到

网友C:
看不出啥子利弊,暗装+埋管,是不是嫌线管敷设太多了?一根管只穿了两条线?而且不敷设地线?没敷设地线的估计是照明线路。

网友D:
没有地线。现在装修还不拉地线?

网友E:
看图,这个应该不是装修公司的电工的施工工艺,这的线管优点是线可以随时换,虽然换线的几率非常低。不好的地方不好看,但这个没所谓,地板砖铺上去鬼知道原来的线管是否好看啊,有一点奇怪的是,线管没看到穿地线,不大习惯啊。这个图上没看到有地暖的管线,从地域分析,应该是南方的

网友F:
回路好多了,浪费

网友G:
为何我家都是不走地面 都是走的墙体 更改的线路比较少

网友H:
走管好换线,不过还是要接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