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调用FB块的问题

楼主(2020-11-18):
各位老师,我编了一个小程序,具体见图。就是在主程序里面多次调用一个用两个计时器控制的脉冲输出的FB块,但是在进行转换编译之后出现图中的三个警报,请问哪位老师能指点一下这个警报的原因吗

楼主:
哦,我自己已经知道原因了

网友A:
FB都是用自定义局部标签写的,基本都没有问题的,用固定地址,定时器会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帖,我已经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虽然自己解决了问题,但还是要赏分感谢你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