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并联后电流值是多少!?

楼主(2020-11-18):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电流表内阻的不同,显示的值也不同,但两者之和就是线路负载的总电流。

网友B:
如果内阻一样,应该是0.5A.

网友C:
哈哈,就算初中刚开始学的物理也没有这样的玩法,至少有一个电流表另外串的有负载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流表内阻的不同,显示的值也不同,但两者之和就是线路负载的总电流。
如果把电流表换成钳流表(两个钳流表性能一样)测量,结果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就算初中刚开始学的物理也没有这样的玩法,至少有一个电流表另外串的有负载才有意义;
玩得就是这个非常规,辩证的电路原理。←_←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流表内阻的不同,显示的值也不同,但两者之和就是线路负载的总电流。
如果把电流表换成钳流表(两个钳流表性能一样)测量,结果会怎么样!?。
如果不一致,说明表不一致
问一句钳流表如图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流表内阻的不同,显示的值也不同,但两者之和就是线路负载的总电流。
如果把电流表换成钳流表(两个钳流表性能一样)测量,结果会怎么样!?。
如果不一致,说明表不一致
问一句钳流表如图测量吗?
是,电源改成交流24V,钳流表也是一线分二(设分两股均匀)。会是什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就算初中刚开始学的物理也没有这样的玩法,至少有一个电流表另外串的有负载才有意义;
只要有电流,短路都能测量。

网友C:
就像体重称,你双脚站上去就行了,可你非要搞二个秤一只脚站一个;
一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像体重称,你双脚站上去就行了,可你非要搞二个秤一只脚站一个;
一样的道理;
那如果分出的两股线不是同样粗
(截面积)~~~~~~···还能是两个电流表一样吗!?

网友D:
你既然用卡钳,想说明什么问题?
电流之和与计算不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把电流表换成钳流表(两个钳流表性能一样)测量,结果会怎么样!?。

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首先看你的钳表有多高的精度(分辨率)和灵敏度,其次看你的导线电阻有多大,反正并联的两条导线流过的电流与导线电阻(包括并联导线两端的接触电阻)大小有关,总电流仍然等于通过负载的电流。

注意:还要看你的钳形电流表能否测量直流电电流,否则结果就是0。

问这些问题没有意义,希望你从电工基础理论好好学起。

网友E:
这题目应该换成一电流表并联一个电阻后,电流表的读数和流过电阻的电流……

网友F:
楼主的电路用基尔霍夫定律,流入等于流出。两电表示值之和等于灯泡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电路用基尔霍夫定律,流入等于流出。两电表示值之和等于灯泡的电流。
理论上是这样,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把电流表换成钳流表(两个钳流表性能一样)测量,结果会怎么样!?。

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首先看你的钳表有多高的精度(分辨率)和灵敏度,其次看你的导线电阻有多大,反正并联的两条导线流过的电流与导线电阻(包括并联导线两端的接触电阻)大小有关,总电流仍然等于通过负载的电流。

注意:还要看你的钳形电流表能否测量直流电电流,否则结果就是0。

问这些问题没有意义,希望你从电工基础理论好好学起。
我是看到有人测量出分路电流不等于总线电流,才想到的这个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如果不等于,说明基尔霍夫定律不成立?嘻嘻,肯定是电路有问题,或者表有问题。另外该电路还存在其他旁路泄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等于,说明基尔霍夫定律不成立?嘻嘻,肯定是电路有问题,或者表有问题。另外该电路还存在其他旁路泄漏了?
主要是想知道实际操作(误差、误操作)中哪个环节影响了测量~~~~~~···

网友C:
在电源与灯间串一个电流表,那么这个表的值肯定是等于下面二个之和;
至于偏差,与你表的精度等都有关系;

网友D:
你提出了问题。自己做实验了吗?
你用同一个卡钳测试试
I1+I2=I?
看偏差能有多少
再试试,用三个卡钳同时测I1,I2,I
看偏差又有多少
再与理论计算的比较一下看偏差有多少
再将白炽灯换成电阻重新上面的测试再比较一下结果

这在中学物理实验课都做过,只不过是用的是电流表,实验板老师事先做好,操作也是在老师监督下完成

网友F:
回复 楼主:
关键是差了多少?如果是表的误差范围以内,这个无可厚非,如果偏差很大,超过了表的测量精度范围,那确实应该找原因。

网友G:
回复 网友B:
不一定就是0.5A,除非两个表的内阻刚好一模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一定就是0.5A,除非两个表的内阻刚好一模一样。
即便内阻一致也不一定是0.5A,他用的是白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一定就是0.5A,除非两个表的内阻刚好一模一样。
即便内阻一致也不一定是0.5A,他用的是白炽灯
白炽灯有什么讲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炽灯有什么讲究~~~~~~···

白炽灯电阻分冷态和热态两种,这是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炽灯有什么讲究~~~~~~···

白炽灯电阻分冷态和热态两种,这是基础知识。
暂时不讨论温度特性,只是说电流。

网友D:
你最好亲自测一下,电流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不讨论温度特性,只是说电流。

你难道真的连欧姆定律都不懂吗?

在电压固定不变,电阻不同,电流也不同,这你都不知道吗?

冷态电阻和热态电阻不同,你测出的电流会一样吗?

这都不懂,你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不讨论温度特性,只是说电流。

你难道真的连欧姆定律都不懂吗?

在电压固定不变,电阻不同,电流也不同,这你都不知道吗?

冷态电阻和热态电阻不同,你测出的电流会一样吗?

这都不懂,你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吗??????!!!!!!
只是讨论下分线两表电流,会有哪些可能性不等于总线电流~~~~~~···。

网友D:
哈哈 还要讨论?随便想想能说出123
I>i1+i2  有人偷电
I<i1+i2  还是有人偷电

网友H:
理想状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理想状态下
理想状态下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理想状态下
换成交流AC:24V电源,理想结论也是I=i1+i2。
前几天,看到有人说两分支线路电流值相加不等于总线路电流。用的是钳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