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8):
车间有台磨床,电机额定功率15个千瓦,在磨削运转中,测的电流只有11A,我想能不能换7.5千瓦的电机,能不能代替啊,想起到节能的作用

网友A:
想法不错  不过换成7.5kw电机后启动可能要困难一些  加工稳定性可能要差点  更主要是不省电  相反耗电量会略增 轻载状态下 大马拉小车是省电的

网友B:
变频器和马达都是匹配的,不能轻易更换。既然原厂设备选型了15KW就有他的理由,你换上才一半功率的马达,到时候更换磨料工艺,或者更换研磨材料的时候,扭矩不足就会频繁的烧毁马达。

网友C:
磨床电机输出的是转矩,如果降功率,你要算账的,转矩输出够吗?如果不够,那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