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8):
本人工厂维修电工,技术上也是个二把刀,PLC懂点皮毛。这两天公司其它部门做出一个圆盘要我把程序写出来,调试好交回去。用的台达ES2系列PLC,步进电机带动圆盘旋转,速度很慢,圆转盘分十个工位,1工位上料,2工位有开关检测是否有料,5工位检测开关有信号转盘停下开始作业,作业完成后转盘继续旋转,有工件就停下加工,无工件就一直旋转。第一次接触这种东东,一点头绪也没有,难点就是PLC怎样记住有料的工位,到位置就作业加工。肯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给一个思路,谢谢!。

网友A:
一般这种是用分割器做,

不难的.分2大块.

主程序负责主轴启停,

每个工位做成块,给启动信号就成.

没搞过的话,还是比较麻烦.

我个人感觉难度系数,满分10分的话,这个2分.

楼主:
我今晚试着写了下程序,只能检测一个工件,跟着转过来的第二个工件就无法识别,呵呵!还是方法不对。

网友B:
主程序转,有东西停下来进SFC流程走每个工位的动作,每个工位动作都昨晚继续转到下一个检测到

网友C:
10个工位只说了3,其他工位啥要求?

网友D:
膜拜大神,老板真是大方,有这么好的机会给你去锻炼。

网友E:
最笨的方法:10个工位都装10个进料传感器,有信号就开工,没信号就跳过。

网友B:
可以在加一个字移位指令,把工位而检测的情况放到字的位上,有工件是1,无是0 ,每过一个工位移动一次,然后每个位对应其工位,有一个工位是1就停下来,用这个bit的1开启这个工位所有动作的sfc,当所有工位的sfc都结束了,再转过一个工位,如此往复循环

网友B: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思路

有东西就对D0  OR 一个16#0001,转盘每走一步就对D0进行一次SFTL

楼主:
感谢各位热情回复指导!我昨天没说清楚,整个盘只有两只检测开关,2号工位检测有无工件,5号工位检测工件到位启动加工程序,其它的的工位都是空的,在加工时,同时取料放料,因为加工时间约一分钟,时间很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热情回复指导!我昨天没说清楚,整个盘只有两只检测开关,2号工位检测有无工件,5号工位检测工件到位启动加工程序,其它的的工位都是空的,在加工时,同时取料放料,因为加工时间约一分钟,时间很长。
2信号检测上料,5信号工位信号
供参考

网友F:
每个工位是否有料用寄存器判断,等于1有料,等于0无料;1工位做完上料动作应该就判定它有料,往对应寄存器存1,然后转盘每转动一次,用BMOV指令传到下一工位。

楼主:
10楼的师傅写的程序应该可行,但是我看不懂,从没接触过那种梯形图,惭愧呀!三菱系列的梯形图我勉强还能读。今晚来试试11楼说的BMov指令,就是利用1-5工位各用一个寄存器,5工位的检测开关每检测一次就传递一次,依次把D0的数传送到D5加工,加工完复位启动转盘旋转,如此反复应该可行。谢谢你们,辛苦了!如果成功我会把程序贴出来供大家分享,谢谢!

楼主:
我白天基本不是在修机就是在装水电,每天脸上是灰,手上是油,晚上才有空加班弄一下。

网友C:
三菱的可以欧姆龙的没道理看不懂

楼主:
真心看不懂,只认识I\Q是输入输出点,其它的指令看不明白,看来还是得努力学习,向楼上的致敬!我今晚试了一下用SFTL左移位指令,离目标近了一步,程序下载到PLC可以检测也可以加工,但就是连续工位有工件只是第一个件执行,其它的转盘就无视,如果间隔一个工位放一个工件就能全部执行,查了一晚上,没找到原因。

楼主:
监控M0到M4输出,连续的就不行

网友B:
每转过一个工位,每个工位都要判断,检测的工位判断有无,将对应的位置1,工作的工位有1则进行动作流程,所有工位动作流程做完再转一个工位,如此往复循环

网友B:
M0是第一个检测位,M1是第一个干活位,M2是第二个干活位,一直排下去,每转过一个工位,每个工位都要判断是否有1,去干活的

网友C:
用台达软件编了一个
X0启动,X1停止,X2工件检测,X5工位检测
Y0运行,Y1转盘
启动时判断转盘有没有留存工件,有工件停止10分钟
将数据链左移1位,K9--考虑有效工位9,M512-带记忆
计时10分钟到启动转盘
台达PLC今年第一次独立使用,可能指令理解有误,加之没找到模拟,手头没PLC,无法验证
有熟悉台达PLC的见误斧正。

楼主:
感谢感谢!我下载PLC试试

网友G:
有一个旋转工作台指令

楼主:
旋转台工作指令,我查一下手册,谢谢!

网友H:
设置10个工位有无料的寄存器,1个检测工位寄存器,1个工作位寄存器,简单的办法就是:比较检测工位寄存器与检测开关,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对应(工位有无料的寄存器)置1或者0,(工作位寄存器)根据(检测开关)位置对(检测工位寄存器)加减得到对应数值,数据溢出自行修正。当工作站转到工作位置对对应的(工位有无料的寄存器)内容进行判定是1还是0,决定这个站位是否要工作。

如果要预先进行站位判定用于是否要减速及停转盘,那要提前一个位置(工位有无料的寄存器)的状态进行预判定。

网友H:
10个工位有无料的寄存器,数据是0或者1,当然简单点的你可以用位来代替,用一个寄存器可以表示更多状态,比如0~65535

1个检测工位寄存器,数据是1-》10,每正转一个位置加1,反转一个位置减1,超过10修正为1,小于1修正为10
1个工作位寄存器,根据圆盘上检测工位和工作位在检测工位寄存器上做加减,差一个工位固定减1,差两个减2,以此类推。减去后的得数溢出小于1那修正+10。

然后当前工作位寄存器数据和1到10分别做比较,相等就查询对应工位有无料的寄存器数据对该工位决定是否要工作。

楼主:
程序已经写成功了,经过反复测试,机台也交回去了,在此感谢各位师傅的指导和建议,感谢中华工控网论坛这个平台,让我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更好地工作,特别感谢蜀中之首和waterbu两位坛友!本想把程序上传,但可能是U盘有问题,拷回来的文件打不开,明天重新换个U盘再试试。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啊!高工控就需要你这种精神

网友J:
我plc也是半桶水   只会一点点三菱和一点西门子
但是你这个应该不难   2号位检测到有工件就置位一个辅助继电器   再起一行在这个继电器后面串联五号位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满足以后启动加工
但是我这个方法不完美   因为从二号位到五号位中间还隔了两个位    如果连续有工件你还是要用别的方法

网友K:
回复 楼主:
不错不错,肯专研就很好!

楼主:
回复28楼坛友:开始我跟你的想法一样,意想中很简单,而且我最初写程序的思路也跟你说的差不多,实际上程序运行不起来。首先感应开关只有两个,一个工件检测开关,一个工件到位加工开关,转盘一直转,循环不停,加工的同时上下料。连续搞了三个晚上,都不行,后来用移位指令也卡在二次启动上,我承认我的水平就是刚入门,09年开始就接触PLC,但都是做些简单逻辑控制或X\Y轴控制,没做过大的项目,但实事就是不行。呵呵!我把程序贴出来你可以试试写一下,看看我的程序还有哪些改进的地方,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4MzQ5MzU2.html?f=17570020&from=y1.2-3.4.5
在其他论坛上看到的旋转工作台实例,希望对你有帮助,视频讲解很详细

网友M:
楼主你的M4 ON的条件是不是要x3ON了四次后才能ON,那样子在工作位的工件不是转过去了,还是我对移位的指令理解有误?

楼主:
看来你对这个移位指令跟我一样也是个夹生熟,MO是起始位,你算算从M0到M4是不是刚好移动四次,我的转盘在每个工位的下面都有一个感应点,X3每转一个工位置ON一次,到第四次时M4置ON,不知你明白了没有。这个指令如果不熟,最好下载到PLC或仿真一下,监控M0到M4的值就很直观。

网友N:
是不是想的太复杂了.需要考虑的问题应该是10个工位在停机时 各工位可能有工件.再次启动是要继续干还是人为的清掉,从头来.工艺这个要确认.继续干就要记忆.如果从来来就顺续来.从上第一个件开始.完第一步工作,转一格 就触发第二步.之后第转一格第二步都被触发.直到第10步.就全部每转一格都循环一次动作.个别的重要工位,还是要加上感应条件的,还要是看实际工艺 工件,会不会有缺少.之前做过这样的有时上料上的是空的.没有.如果没有检测就有些瞎了!

网友O(2021-01-25):
回复 网友C:
感谢感谢!我下载PLC试试

网友P(2021-11-03):
我也是遇到差不多的问题,总共10个工位,1#工位上料,10#工位下料,每个工位有一个夹瓶气缸,共有10个气缸。共有两个传感器:一个原点传感器和一个上料感应器。中间有一个主转盘控制转动。
请教一下在1#工位检测到物体时1#夹瓶气缸夹紧同时10#工位夹瓶气缸松开?接触三菱PLC不久,准备用三菱PLC和威纶触摸屏控制,请教各位大神如何编写程序好,主要是如何判断气缸和工位之间的关系。因为不是分割器

网友Q:
回复 楼主:
要做好也不是这么容易的,考虑的东西很多, 转盘的转动控制,各分站的控制,产品信号的移位,运行条件, 故障处理,手动运行,自动运行。考虑的东西真的很多。考虑不全,会有很多BUG.

网友R(2024-02-20):
台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