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9):
请问老师,有些公司用SCL编程,写完后转化成语句表,这种情况下能把它转回去吗?

网友A:
不是可经相互转换的吗?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有些公司用SCL编程,写完后转化成语句表,这种情况下能把它转回去吗?

没有自动翻译回去的功能,但是你可以通过手动翻译,例如IF THEN 结构,在STL语言中的表示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很直观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