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9):
Keyword:S7-300PLC、Profinet、ModbusTCP、S7-PN

一、简要概述
     西门子PLC带有Profinet协议的,如S7-200SMART、S7-1200、S7-1500、S7-300PN等本身是支持Profinet协议通讯的,但是很多DCS系统或者一些智能设备通过ModbusTCP协议通讯的,其本身不支持Profinet协议。
     特别是S7-300PN这种类型的CPU,要是想要通过ModbusTCP通讯的话,第一,编程工作是非常麻烦的,很多使用者都不想编程,第二,其ModbusTCP库文件是不公开的,想要用的话是收费的,所以很多使用者都不想使用此方式。
于是我们推出了这种协议转换器,这种转换器是将Profinet协议转换成ModbusTCP协议的,然后和一些DCS系统通过ModbusTCP方式进行通讯。
    【网络隔离型】:西门子PLC与其它系统(ModbusTCP侧)分处于两个独立的网络中,而该S7-PN/ModbusTCP转换器跨接这两个网络,是中间的网关,它具有隔离PLC与其它网络的功能,使PLC的网络与ModbusTCP侧的网络可运行在不同网段中,实现两个网络的彻底隔离,彼此独立。
    PLC是重要的生产控制设备,它的网络是不能随意与DCS、MIS、或办公网络等其它系统网络直接相连的,这就需要该S7-PN/ModbusTCP做为网关隔离,将内网与外网实现硬件分割,同时能够进行数据安全交换,实现网络安全防护,不给工业病毒、互联网远程恶意攻击留有任何可乘之机。
Modbus TCP功能码与西门子PLC数据的对应关系:

01功能码:读取线圈、05写单个线圈、15写多个线圈(0xxxx)
地址 [ 0, 1, 2, ..10 … ] 对应西门子PLC Q区: [Q0.0, Q0.1, Q0.2, .. Q1.2….]
02功能码:读取输入状态(1xxxx)
地址 [ 0, 1, 2, ..10… ] 对应西门子PLC I区: [I0.0, I0.1, I0.2, ..I1.2…..]
04功能码:功能取消
03功能码:读取保持寄存器、06写单个寄存器、16写多个寄存器(4xxxx)
  地址 [ 0, 1, 2, ..10… ] 对应: DB块中的 DBW0, DBW2, DBW4, ...DBW20….
或V区的 VW0,  VW2,  VW4, ... VW20…

注:如果对应的数据地址超出DB块的实际长度,将会出现全部或部分DB块数据不能被读写,例如:DB1的长度为100字节,用03功能码读取,起始地址为0,长度为52,
这就是要读取DB1从0开始的104个字节,它超过了实际DB1块数据长度,就会出现读数据失败,并不是超出地址的数据读不到,而是整个DB块的数据都读不到!切记!
二、参数设置
      它有两个网口(LAN1和LAN3)。LAN1 用于连接西门子PLC;LAN3用于连接电脑或DCS、MIS、霍尼韦尔的FTE、艾默生的OHI等具有Modbus TCP协议的其它系统。
1、首先用电脑通过网线连接LAN1的网口(或经过交换机与LAN1连接),如果不知道转换器的实际IP地址(或忘记了),你可以使用后门IP地址(192.168.1.222)来进入转换器设置页面,但该地址并不是真实地址,只能用来查看或修改实际IP。

2、转换器的IP地址(PLC侧)要与西门子PLC的IP地址处于同一段址中

3、再次回到主菜单,用鼠标点击“PLC类型/块号及IP”,就进入了DB块设置页面,填入实际S7-300PLC的IP地址:192.168.1.30,DB块号填入00011,代表DB11

4、如果想查看本产品的通讯状态,请回到主菜单,用鼠标点击“通讯检测故障诊断”

5、连接Modbus TCP侧设置,用电脑通过网线连接LAN3的网口(或经过交换机与LAN3连接),如果不知道转换器的实际IP地址(或忘记了),你可以使用后门IP地址(192.168.1.222)来进入转换器设置页面,但该地址并不是真实地址,只能用来查看或修改实际IP。

6、转换器的IP地址(ModbusTCP侧)设置

7、使用Modbus Poll调试软件测试如下,可见通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