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9):
机器高速运行的时候,噪音可达102分贝,有什么降低噪音的好方法吗?

网友A:
不是机械问题,就是增益问题;最好都检查,调整下。。

网友B:
第一,高速啸叫102分贝时断电,如果啸叫声骤停,那是电控噪声要通过参数设置降低,反之,是机械噪声,通过石棉板隔断降噪。

网友C:
伺服一般先调整增益吧

网友D:
先要确定是机械噪音还是电气高频噪音

网友E:
如四楼所说,先确定一下,不过建议先修改一下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