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打开乱码

楼主(2020-11-19):
三菱PLC程序以前用繁体系统编的,现在用简体系统打开乱码有什么软件可以解决

网友A:
windows装繁体也不行吗?

网友B:
用一个 叫 叫什么 南极星 或者典译通的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菱PLC程序以前用繁体系统编的,现在用简体系统打开乱码有什么软件可以解决

你可以安装微软的Applocale,不过在Win7或者以上系统中不稳定。

也可以安装开源软件Locale Emulator,链接地址:https://github.com/xupefei/Locale-Emulator/releases,不过在部分软件中可能导致部分程序丢失,例如富士的D300Win程序中如果包含SFC的编程,会导致SFC的动作丢失。

最佳的方式是使用完全繁体版的操作系统,如果是旗舰版操作系统改变界面显示语言的话,也可以,对于你目前的使用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一些台湾当地字体的话,会报缺少字体,这在触摸屏的项目编辑中非常常见。

网友D:
以前都是用南极星软件。

网友E:
有一招别嫌累,用能看明白的电脑读,再在看不明白的电脑修正。
已经将日本文触摸屏改了好多个,效益很好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