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11-19):
前段时间帮别人修喷墨打印机,X Y轴用台达B2伺服,都是400W的,其中发现X轴每次都有误差,0.1毫米左右,不是固定,查了机械原因没问题,后面监控脉冲,发送及接收有误差,开始以为干扰或者伺服放大器问题,换了旁边另一台同型号设备,不过是200瓦的,换上后正常,初步就感觉是放大器问题,后来寄套400瓦过来,安装后不行,改后200瓦正常了,后续因为不是我在弄,只是电话沟通用200瓦正常,400瓦就是不行,实在没想通什么原因,400瓦是好的可以确认,安装到Y轴就没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因为400瓦的功率太大有机械惯性导致的呢?

网友B:
只换驱动器不管伺服马达的死活(不是整套更换)?不行吧?
如果X和Y互换没问题,那就是上位机或者线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400瓦的功率太大有机械惯性导致的呢?
当时也想过400瓦和200瓦在扭矩上区别,别的没什么区别,都是低惯量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换驱动器不管伺服马达的死活(不是整套更换)?不行吧?
如果X和Y互换没问题,那就是上位机或者线路有问题。
都是整套换的,也考虑过上位机,不过把另一台200瓦拆过来就是没问题。

网友C:
1:电柜确保接地良好
2:CN1控制线用屏蔽的,屏蔽层焊在CN1插头上,另一端屏蔽层接控制器地
3:最好用ASDAsoft跑下惯量比,在自动计算的基础上尝试进行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