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0):
各位老师,我想用一台11千瓦的变频器控制4台2千瓦的直流36伏电机同时运行和停止,我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变压器的输入端,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电机,这样行不行啊?求解!!!

网友A:
直流还能变频嘛,想当然

网友B:
变频器输出接变压器,变压器再接直流电机,没这样的玩法吧?

直流电机用直流控制器呀。

网友C:
应该不行,变频器是变频不是调压,虽然变频后电压也会改变但频率电压不是线性;不过你可以自已试一下

网友D:
直接用直流电机控制器不是更加省事吗?

网友E:
乱搞一通;

网友F:
你是电工吗?

网友G:
应该可以,就是三相整流部分要快速二极管,应该是没有现成的。做好在整流桥后加一个直流电抗

网友H:
用变频器干什么?给变压器的原边调压来控制副边电压对电机调速?这种想法很有创意。把变频器输出作为交流调压电源来用?

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你选用的变频器,有作为输出可调电源的功能吗?
第二,变频器的输出不是理想的正弦波,接变压器原边作为负载,有问题吗?还是你有可行性措施吗?
第三,这个直流电机调速的系统,相比同功率的直流电机控制而言,成本可以接受吗?

上述三个问题如果你解决了,那这个系统还是可以的。如果解决不了,那只能另辟他径。

网友H:
补充,从方案的结构上讲,直接变压器控制直流电机调压的方案要比楼主构想的变频器控制方案,省钱省多了。而且技术上的复杂程度低多了。搞一个大功率的可控硅智能整流模块,用0-10V可调电源或电位器就搞定了。

网友I:
这么麻烦干嘛啊,你就不会在某宝上直接买几个直流驱动器么,总的价格比你现在的方案便宜多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我想用一台11千瓦的变频器控制4台2千瓦的直流36伏电机同时运行和停止,我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变压器的输入端,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电机,这样行不行啊?求解!!!
原话不对,应该是这样: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变压器的输入端,用变压器的输出端接电机。对吧?
降压以后,不要整流?不要滤波?

交流电源能驱动直流马达?你先要搞清楚原理,交流电源驱动交流马达,直流电源驱动直流马达!

网友K:
先把直流和交流搞懂吧

网友L:
这个问题问的,怎么感觉不通顺。直流电机调速不是要用直流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