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0):
“伺服”一词源于希腊语“奴隶”的意思。“伺服电机”可以理解为绝对服从控制信号指挥的电机:在控制信号发出之前,转子静止不动;当控制信号发出时,转子立即转动;当控制信号消失时,转子能即时停转。

在运动控制应用中,正确地选择合适的伺服电机,要比选择合适的交流感应电机要困难得多,因为不仅要考虑到加速度、减速和运行扭矩,还要考虑伺服电机对负载的速度、位置或扭矩的严格控制。本文仅根据我自身的实际工作经历做一些分享,望能够给需要者提供一些帮助。

1、应用场景

自动化领域的控制型电机可分为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变频电机等。在需要较为精确的速度或位置控制的部件,会选择伺服电机驱动。

变频器+变频电机的控制方式,是通过改变输入电机的电源频率而改变电机转速的控制方法。一般只用于电机的调速控制。

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相比:
a)运行性能不同。伺服电机使用闭环控制,步进电机为开环控制;
b)控制精度不同。伺服电机使用旋转编码器计量精度,步进电机使用步距角;
c)低频特性不同。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

2、供电电源

伺服电机从供电电源上区分可分为交流伺服电机和直流伺服电机。
直流伺服电机分为有刷和无刷电机。

有刷电机成本低,结构简单,启动转矩大,调速范围宽,控制容易,需要维护,但维护方便(换碳刷),产生电磁干扰,对环境有要求。因此它可以用于对成本敏感的普通工业和民用场合。

无刷电机体积小,重量轻,出力大,响应快,速度高,惯量小,转动平滑,力矩稳定。控制复杂,容易实现智能化,其电子换相方式灵活,可以方波换相或正弦波换相。电机免维护,效率很高,运行温度低,电磁辐射很小,长寿命,可用于各种环境。

交流伺服电机也是无刷电机,分为同步和异步电机,目前运动控制中一般都用同步电机,它的功率范围大,可以做到很大的功率。大惯量,最高转动速度低,且随着功率增大而快速降低。因而适合做低速平稳运行的应用。

3、抱闸

根据动作机构的设计,考虑在停电状态下或静止状态下,是否会造成对电机的反转趋势。如果有反转趋势,就需要选择带抱闸的伺服电机。

4、使用电机时要注意的问题?

上电运行前要作如下检查:

1)电源电压是否合适(过压很可能造成驱动模块的损坏);对于直流输入的?+/-?极性一定不能接错,驱动控制器上的电机型号或电流设定值是否合适(开始时不要太大);
2)控制信号线接牢靠,工业现场最好要考虑屏蔽问题(如采用双绞线);
3)不要开始时就把需要接的线全接上,只连成最基本的系统,运行良好后,再逐步连接。
4)一定要搞清楚接地方法,还是采用浮空不接。
5)开始运行的半小时内要密切观察电机的状态,如运动是否正常,声音和温升情况,发现问题立即停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