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楼主(2020-11-20):
求助大神,我电脑Win10现在西门子PLC是S7200。smart软件能连接码?有什么好的办法?除降低系统。谢谢啦

网友A:
S7-200要STEP 7 MicroWIN 软件;

网友B:
STEP 7 MicroWIN SP9,可以装在win10系统,不需要降低系统。

网友C:
有些win10系统可能连接不上,软件安装没有问题。

网友D:
建议装一个win7的虚拟系统吧,别的工控软件也用得着的,不光是西门子200

网友E:
win10正常使用中  S7200  V4.0 STEP 7 MicroWIN SP9 是这个软件     S7 200SMART  是这个软件STEP 7-MicroWIN SM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