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0):
上面两张图是施耐德变频器,就是一个传输带,借别人的,通电就不干活,想把它改为面板启动,不知道如何设置?需要改接线吗?它现在接法应该是模拟输入启动吧?
施耐德变频器说明书倒是下载一个,看那些符号感觉像铁血战士的语言,有点乱。
  最下面这个是台达的变频器,通电就启动了,没看里面设置,调速是面板电位器,一个老师傅做的,可惜人走了。
 想请教用过施耐德变频器的朋友,这个变频器如何设置面板启动,就是网线口那个接的面板,不是变频器本身的面板。我也试着看看说明书,但是不行,怀疑自己不会调试,变频器应该没事。

网友A:
简单如果是设置的端子启动的话,你直接短接你需要正转/反转的端子就可以了,然后变频器得点就工作了。但是这个是不建议的。

网友A:
如果你用面板启动那个也是需要你去按RUN键才能启动的。

网友B:
通电就启动?这种启动模式对变频器不好。因为通电以后,变频器还有对直流母线预充电的过程,即使激活了启动,也要等上一个延时。电机才可以启动。

网友C:
不建议你采用通电就转的方式,比较危险,安全性不够

网友D:
就是确实需要通电启动也需要要加装一个时间继电器,等变频器自检、母线充电完成才给启动信号。

网友E:
所谓的通电就运行,就是把变频器的运行端子与公共端直接短接了,这个实际上对于变频器寿命很有影响;
真的想省个开关也最好短接的地方串个小时间继电器延迟几秒后再接通;

网友F:
变频器一般长期处于送电状态,最好通过转换开关或是按钮给正转信号(安全角度考虑。)

网友B:
我们单位曾经有一个变频器系统是全进口的,老外调试结束后,交代注意事项要求要经常通电。单位最后决定24小时不能断电,设备很贵,那时都是外汇交易。结果该设备用了20年,没坏,最后是技术落后淘汰的。由此,变频器连续通电最延长寿命。

网友G:
变频器一直通电,从端子引线出来装2个按钮不就解决了,内部设置为端子启动

网友H:
一般不通电就启动吧,弄个启动开关,很简单

网友I:
楼主这台机器也蛮有历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台机器也蛮有历史了
听说有十年了,这里的变频器,伺服,步进,包括电器柜多数都有十年以上的工龄,不知道给买社保吗?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