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 550的4/5.5kw直流电压检测故障已解决,一个贴片电容引起检测电压低,为1.75v。

楼主(2020-11-20):
根据帖子中师傅的指导找到301k的电阻拆下一个后测量,大致为299k左右(万用表可能精度不够,还是误差的原因),然后顺着这个电阻线路找下去,就是图片上c75的电容拆下后量容量只有1nf,找一个10nf的电容换上,测x4-11的电压就升到2.65v,上主板和面板查看直流电压545v,终于这台机器搞定了,谢谢各位大师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明显不是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9697&page=1#l2971188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指点,在你发的链接楼层内看到了大师们的精彩讲解,太感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于电子基础差,所以让版主大人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