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0):
atv28怎么设置AI1或AI2为外部0-10V电位器啊?

网友A:
atv28??没听过这个型号的变频器啊...一般atv的  选择端子控制的话..默认就是AI1 0~10V输入...
你发个图上来呗...看看什么变频器

网友B:
施耐德的变频器有点麻烦。

不过你可以找要给RS485的线,用软件设置,方便不少。

网友C:
默认就是AI1,可设成4段/8段速第一段就是AI1对应的,要使用AI2是参数A1C内设定;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