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E与电脑网联

楼主(2020-11-20):
项目电脑通过网线联接CP1L-EM

方法有二种
1.电脑与PLC直连---没通,是网线有要求?直连线还是交叉线?
按官网介绍的方法直连线是没有通

官网回复
https://www.fa.omron.com.cn/elearning/video/1022?from=chat%C2%A0
官网视频介绍  同样没有对网线说明要求

2.电脑通过HUB与PLC连接 没有HUB不能通?
经过试验,直连网线没有HUB也是可以设置连上接PLC的(虽然选择HUB)
方法就是电脑选则
点击连接即可

注意:这是新PLC,如果是PLC已经修改了ip你就要将知道的PLCip地址敲入。
这个ip还不能与电脑里的其他ip冲突.
经过多次试验
电脑网络的ip固定192.168.250.x (DHCP关闭,为什么还不清楚)  因为PLC出厂ip192.168.250.1 (查设置是0.0.0.0)

如果你设置了PLC的ip,使用网线连不上了,可能只好通过USB/232....联机后找原因了。

好了,分享完近期遇到的问题解决方法,您有什么更好的方案?

网友A:
多多实验才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