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0):
变频器炸了,这个纸是垫在正负铜排之间的,耐压应该很高,而且用火点不着。有师傅知道是什么材料的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炸了,这个纸是垫在正负铜排之间的,耐压应该很高,而且用火点不着。有师傅知道是什么材料的纸吗?
去淘宝搜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纸我买过火机一点就着,烧得很旺,不是

网友B:
应该是玻璃纤维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纸不是板,那种黄色的绝缘板我们也有的

网友C:
就叫绝缘纸

网友D:
应该是绝缘纸

网友E:
绝缘纸,要的不多就找修电机的要点!

网友F:
绝缘纸,以前俗称青壳纸,现在工艺发达了什么颜色都有了,这纸有分耐温等级,耐温高的价高

网友G:
陶瓷纤维绝缘纸。

网友H:
是绝缘纸
我们密集式母线槽就是用的杜邦的NMN

网友I:
这种就是修电机的那种绝缘纸就可以了

网友J:
修电机哪里有,

网友K:
电机槽楔绝缘纸,DMD,因为我就是修电机的

网友L:
就是绝缘纸,我们工厂做变频器,就用这个,正负铜排之间,工厂规定必须是两层!!!

网友M:
您好!我想请师傅远程指导我维修一台变频器,可以吗?不胜感激!我的微信AuspiciousBW,我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