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大家遇到过电压过高烧毁电机吗?

楼主(2020-11-20):
我们最近新买的电动葫芦里面有过压,欠压,相序错误保护继电器,因为更换变压器,直接造成电压万用表测量420V,结果继电器报警,造成无法使用,只能调高过压保护电压 等级。才行。

网友A:
380V±10%就是418V,没问题的,并且电压也是波动的不是?白天用电高峰就电压暴跌,晚上用电低谷电压就飙升,有点像股市走势曲线。

网友B:
长期过电压肯定会烧电机,有经历这种情况。

网友A:
如果长期在高压状态下运行,就是发热巨大,因为运行功率已经不是在额定功率下运行了,长期会导致马达绕组线圈发黑,最后绝缘击穿烧毁绕组。

网友C:
电动葫芦一般都是短时间工作而且418V也在许可范围内,一般不会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葫芦一般都是短时间工作而且418V也在许可范围内,一般不会烧电机……
怕是电压还会升高,所以准备申请调节变频器

网友D:
看图,虽然你的是一个小葫芦,但厂家还算是比较负责的,起码给你配了相序保护和控制变压器

网友C:
用变频器控制全部要改,能方便?不连续工作,放心用就行了,按照你的想法,你单位其他设备不是要全部停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变频器控制全部要改,能方便?不连续工作,放心用就行了,按照你的想法,你单位其他设备不是要全部停工了?
不是变频器控制,电动葫芦不可能加变频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葫芦一般都是短时间工作而且418V也在许可范围内,一般不会烧电机……
怕是电压还会升高,所以准备申请调节变频器
你这里应该写调节【变压器】呀

网友E:
420.伏不会烧电机。还是检查其他原因吧。

网友F:
更换供电变压器吗?换变压器之后电压到了420伏,应该考虑调整变压器分接头。
如果是由于其他负载还没投入造成电压高,等其他所有负载都正常使用之后再看看电压情况。

网友G:
电压过高烧电机不应该,严格意义讲叫电机过热烧电机。而过热的原因或许与电压高有关。应该是这么个关系吧。其实只要电机有过热保护,电压高也烧不了电机。当然最根本的是电机肚子里埋温度传感器。直接超温保护。

网友H:
有可能过载,过热~~~~~~···
升高400V电压,单纯空载没事

网友I:
420V应该还是高了吧 ?
入户电压波动范围是5%吧 ?
380*105%=399V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过高烧电机不应该,严格意义讲叫电机过热烧电机。而过热的原因或许与电压高有关。应该是这么个关系吧。其实只要电机有过热保护,电压高也烧不了电机。当然最根本的是电机肚子里埋温度传感器。直接超温保护。
感谢解答

网友J:
我用过日本富士电机,电压高达435V运行了一个月居然没有问题,后来发现电压过高调整了变压器

网友K:
这是电网电压高吧,变压器次级420VAC偏高了点,但也不至于烧电气设备,可以调低一档变压器次级电压,对电气寿命好些。做的标准的电控可能有420VAC报警禁止启动设备,我碰到过。

网友L:
电压升高的根源是变压器,应该从源头解决。一般变压器都有分接点,根据进线电压有±5%的调节量,比如10Kv变压器,有10500V,10000V,9500V三档电压选择,只要停一下电,把分接点电压调高一档就可以把变压器次级电压降低5%,变压器后的所有电器就都不会过压而影响寿命。

网友M:
不是大问题,原来单位晚上430V是常态,450V也不是没有过。

网友N:
我们公司常常420V,我测过450V的,很少低于4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