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问题

楼主(2020-11-21):
一台电机,有三个互感器  50:5。
电机的实际运行电流为50A。
电流表为50:5。
三个互感器二次侧S2并在一起,接地同时共用接在三个电流表上。
三个互感器的S各自分别接电流表。
此时,互感器二次侧S2共用线有电流吗?可以理解为类似于中性点吗?如下图:

网友A:
理论上是0。

网友B:
电机实际运行电流50A,你的电流表和互感器选小了,从接线原理来说,只要三相电流平衡,理论上是0电流

网友C:
看图纸
Y点电流不是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