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伺电机是那种编码器?手上有电机怎么配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0-11-21):
因为别人欠我的钱,拉了三百多台伺服电电机回来(不同型号的同一厂产品)。都是很新的,但是只有电机没有驱动器。现在想卖掉,但是别人问我电机用的什么编码器我却不知道,想配伺服驱动器一起卖也不知道怎么配。有没有那位大佬能告诉我,怎么确定伺服电机用的什么编码器,配什么样的驱动器。卖了好完事,留着占地方。

网友A:
编码器以前是2500线的多些,现在17位的可能不少了,还有更高的
找到合适的驱动器配上。

网友B:
众为兴的电机

网友C:
电机的数据还是要找到,没有数据没法配控制器。

网友D:
这么多数量可以找厂家吧。

网友E:
要配众为兴的驱动器;单这个电机没什么用,如果能找到刚好要用众为兴伺服的人,电机便宜点脱手还行;

网友F:
啥人只做马达不做驱动器?估计是给众为兴代工马达本体的吧?马达后面应该是自带了编码器,所以有两个快速插口对吧?
量大找厂家配套成套后好转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去配合适的驱动器,找做驱动的都叫我把电机数据给他,哎。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找了不是众为兴的厂,总是叫我给电机参数。有没有方法知道电机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找了别的厂,都说要电机参数才能做。有没有别的办法,比如拆机等可以知道电机参数的。众为兴不太想搞这事要价很高。都叫我人买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厂家叫我买新的算了。不想帮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办法弄兄弟?

楼主:
各位大佬能不能拆机查看编码器型号,线圈接法,知道数据的?现在占地方还很重。难到只能卖废铁?

网友G:
实话说吧,这些小电机还真不好出手的,考虑一下挂咸鱼吧,虽然那样会价格低,但是总比现在好。电机型号有,可以考虑查资料,看它的编码器数据,但建议不要拆,不是专业的维修厂,基本拆了也就难保证,如果你是整批同样型号的可以拆一个看看,就算报废也是一个

网友H:
按规格查厂家应该也可以给数据啊

网友I:
打开编码器后盖(只拆盖),编码器上有标签,上面有详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