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程序 搞定有红包

楼主(2020-11-21):
程序大概意思就是
PLC发500个脉冲给松下A6伺服 电机走完后 然后走下一步,气缸动作
如果电机走的过程中卡住了 比如只发了300个脉冲 就不能走动了,,就不能继续下一步
应该也是很简单吧 但是程序上就是做不起来 卡住了 还是会继续下一步,,,谁愿意帮我看看这程序 有红包

网友A:
电机卡住了 还是会继续发脉冲的。电机卡住得时候伺服驱动器会报警的!跳步前检查有没有报警就OK了

网友B:
加个传感器检测呗,到了点,气缸才进行动作

网友C:
高速计数器用上,接收伺服编码器的脉冲

网友D:
楼上几个都可行

网友E:
伺服马达本来就自带编码器输入进驱动器内部,如果机械原因导致不能执行完毕行走信号发出的脉冲数量,本机会报警停机的,需要人工操作复位才能继续工作。

网友F:
1,硬件到位感应
2,伺服反馈给PLC做计算。(伺服脉冲输出反馈到PLC,或者通讯读取计算)
3,定位做一个定位超时报警。

网友G:
哈哈??,这楼主是小白吗?还想做伸手党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人家要给你发红包哟,止于多少嘛,哈哈

网友I:
回复 网友C:
这个逻辑比较合理

网友J:
你可以做一个比较指令,然后给一个断点停止不前行,试试

网友K:
做通讯把驱动器的转动读回来,应该可以,,设定一个时间,在时间内没完成定位就判断堵住

网友L:
回复 网友C:
检测没啥用,脉冲又不会停。发完电机还是卡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检测没啥用,脉冲又不会停。发完电机还是卡着!
你不会用就说不会用

要说使用的伺服电机不带编码器还可以原谅

网友M:
我是加一个位置反馈的玩意解决,例如编码器、电子尺等等,根据安装位置许可以及成本考虑

网友N(2020-12-24):
检测读取编码器脉冲是否和发出脉冲一致,一致才执行下一步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