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1):
因为现在标准的JG铜鼻子和电器件的端口对不上(选用电缆对应的铜鼻子上端孔径部分太宽,伸不进电器件的端口),想把铜鼻子的上端端口的宽度减少,但要考虑电流的因素,是将宽度变窄,增加厚度,问题是不知道增加多少。大神们请告知

网友A:
没有去万能的某宝搜一下。

网友B:
只有选型不合理才会遇到这样的状况,试问,大电流接到小开关上你敢用么,怎么保证线耳和开关的接触面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有选型不合理才会遇到这样的状况,试问,大电流接到小开关上你敢用么,怎么保证线耳和开关的接触面积?
也有距离远了电缆放大,塑壳这边没有放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有选型不合理才会遇到这样的状况,试问,大电流接到小开关上你敢用么,怎么保证线耳和开关的接触面积?
现在的断路器体积越做越小,按电流常规选用的电线,线鼻子都太宽了。

网友E:
空间位置咋样?
用母排接续然后在母排拧紧压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