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1):
运行正常的变频器跳闸,空开推不上去,空开不带漏保,现场换好备用机一切正常运行,拆回店里维修,检查了下居然是好的,在店里能上电带电机,变频器查不出什么问题,现场空开都推不上,拆店里试机又正常。求解!!!变频器是三基11KW2800系列

网友A:
先断开空开负载 再推空开试试

网友B:
换空开试试

网友C:
估计你现场的空开里面脱扣那地方坏了,或者空开的灭护罩变形挡住主触头,这两种状况你都是难以正常合闸,一般建议更换

网友D:
楼上回复都不仔细看的么?楼主明确说了,换上备用机,同一条线路, 同一个空开,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E:
店里试的时候外壳接地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店里试的时候外壳接地了吗?
是呀,现场接地做没有,有的变频器对此很敏感的

网友G:
空开跳闸合不上,是什么意思?过电流太大了?如果变频器拆了没事,那应该检查空开是否有问题。

网友H:
变频器进线端子R S T 绝缘有问题,拆下后换个地方绝缘提高了就没事了。

网友I:
楼上说的有道理,亲身经历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