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1):
变频器报CPF01故障,导致跳闸,怀疑主板有问题,更换主板后把原先主板的参数复制到新的板子后变频器没有准备信号,参数逐个对了一遍都是一样的,不知为什么没有准备信号,求大师指点

网友A:
数字操作器通讯不良,建议检测相关线路

楼主(2021-01-10):
更换主板,写入参数后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