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机接线盒里P1和P2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11-21):
昨晚一台280kw电机轴承坏了,拆开接线盒 一瞅里面有个p1和p2端子。这玩意是不是热敏电阻?可以串联在控制柜二次回路中吗?这玩意应该是常闭吧?到一定温度断开保护电机。

网友A:
会不会是接刹车电阻的

网友B:
你这个不用接线 是空端子 如果有线出来 大部分是温度探头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相异步电动机这个不带刹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百度了一下说的是热敏电阻检查温度,可以串到二次回路中保护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百度了一下说的是热敏电阻检查温度,可以串到二次回路中保护电机
如果有这种内置温控器的电机 那太好了 还真没见到过

网友D:
这种端子是和plc程序有联系的,温度过高保护用的

网友E:
直接露头的没见过,电机如果内置热敏电阻,名牌上会注明具体型号:比如PT100还是PT1000等,然后接线盒上有接线端子,通常可以接到变频器上,或者专用温度控制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查到了,这玩意就是PTC热敏电阻,可以外接温控表!

网友F:
看着你这P1 P2就露了一点头,而且还是就一个小桩子。是不是你这电机不适用哦
正常PTC接线点要么是预留螺丝压线要么是螺母压线啊!还是我见识不够!

网友G:
是销钉还是丝杆啊!

网友H:
万用表测量就可以轻轻松松知道:符合热电阻就是热电阻,电阻为零左右是热保护开关,开路一般是空白

网友I:
电机有热电阻保护,应该是不容易烧。

网友J:
这样一个锄头,即使要用,如何接线啊?难道要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有丝牙滴 螺丝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