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1):
安川SGD7S-180A伺服驱动器通电显示HBB过十几秒左右就报警Eb1。求大师们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你的伺服锁住了,应该是编码器线 输入/HWBB1 或/HWBB2 信号中的任意一个后, 10 秒以内未输入另一个信号时,将发生“A.Eb1 (安全功能
用信号输入时间故障警报) ”。通过该功能可以检出HWBB 信号断线等故障。
具体的下载安川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