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1):
一台四极电动机,额定转速是1440r/min,那么转子的转差率是4%。
如果额定电压、极数不变,改变转子的转差率为3.3%,额定转速1450r/min。那么电机的功率、电流、效率会有改变吗!。还是仅仅是改变了额定转速!?。。

网友A:
电机的转差率只能被动的改变,你说的为4%的转差率,指的是额定电压、额定负载的状态下。如果现在的转差率是3.3%,此时并非是你改变了转差,而是额定电压、额定负载已经改变,既然电压、负载已经改变,那么电机的功率、电流、效率怎能不变?

网友B:
三相异步电机一般是通过改变极数或电源频率来调速的;

网友C:
如果额定电压、极数不变,改变转子的转差率为3.3%,额定转速1450r/min。那么电机的功率、电流、效率会有改变吗!。

理论上肯定有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异步电机一般是通过改变极数或电源频率来调速的;
不讨论调速,只讲电动机制造的不同转差率有什么影响(除额定转速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额定电压、极数不变,改变转子的转差率为3.3%,额定转速1450r/min。那么电机的功率、电流、效率会有改变吗!。

理论上肯定有改变的
这转差率改变会是什么趋势!?电动机转差率越大性能越好吗!?
为什么普遍是4%转差率!?

网友C:
转载

您的位置:微电机世界网 >>技术与应用 >>新闻

电机转差率是在了好还是小了好?

2020-01-17 16:24:15     来源:电机技术日参          点击:1415

【大比特导读】能够减少减速箱中的最大净扭矩值和扭矩变化范围,减少减速箱打齿;减小抽油杆的最大应力和应力变化范围,减少断杆脱杆事故,从而减轻抽油机的疲劳破坏,延长抽油系统的寿命,减少停井时间等。

转差率是异步电机特有的一个参数,转差率的定义,就是定子旋转磁场转速与转子转速之差,除以定子旋转磁场转速。从字面上理解,转差率越小,说明电机转速越快,电机做功也就越快。

但是为何有的电机就要求较高的转差率?高转差率电动机,其转差率必须符合高转差率电机技术条件。提高电机转差率有两个途径:其一是改变转子槽形和导条材料;其二,是增加转子电阻,使之具有堵转转矩较大、堵转电流较小的特性。

运行特性方面,高转差率电动机具有转差率高、机械特性软等特点;从制造环节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在高转差铸铝转子中,转子铝不是纯铝,而是合金铝。

高转差率电机适合于传动飞轮转矩较大和不均匀的冲击负载,以及反转次数多的工作场合。例如锤击机、剪刀机、冲压机和锻压机等机械设备。目前,在节能产品领域,高转差率电动机最大的应用,是油田的抽油机系统。

知识关联——高转差率电动机优点

● 电机的起动力矩大而起动电流小,可一次平稳的起动抽油机。

●对供电容量的需求大为减少,比如一座油井计量站的变压器原来供6口油井电动机用电,当采用超高转差率电动机后可供7—8口油井电动机用电。这在新区块投产设计供电设施时可以大大减少供电设备的容量,从而节约地面建设的投资;对老区可在不改造供电系统的情况下解决加密井的供电问题。

● 具有明显的节电效果,超高转差率电动机的节电原理,一是可以用较小容量的电动机取代目前较大容量的普通电动机做到合理的功率匹配,从而减少其固定损耗;二是可以大大减少乃至消除抽油机运行时的发电状态,减少了能量因无益传递过程中的损耗;三是这种电动机具有平坦的效率特性曲线,在抽油机上运行比普通电机可获得较高的平均效率。因此在匹配合理的情况下,超高转差率电动机具有较好的节能效果。根据我们对我油田运行中的同容量超高转差率电动机及普通电动机的现场测试:超高转差率电动机的各项运行参数均优于普通电动机,其中电流下降约26%,无功损耗下降38%,功率因数提高40%,同时电动机起动时冲击明显减少,起动电流下降54%,平均节电在30%左右,同时提高了机采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可靠性。

●能够减少减速箱中的最大净扭矩值和扭矩变化范围,减少减速箱打齿;减小抽油杆的最大应力和应力变化范围,减少断杆脱杆事故,从而减轻抽油机的疲劳破坏,延长抽油系统的寿命,减少停井时间等。

●超高转差率电动机可以很方便地接成四种转矩形式输出(即高转矩、中转矩、中低转矩、低转矩),所以当抽油机因调整参数使负荷变化时,可通过简单地改变电机的接线选择输出形式,在不需要更换电动机的情况下使抽油机一直工作在良好的功率匹配状态。实践证明,超高转差率电动机用于拖动抽油机具有普通电动机不能比拟的优点,有十分良好的综合经济效益,是目前游梁式抽油机较为理想的驱动设备。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与我

们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网友D:
我印象里交流异步电机的转差率越大,电机的功率因数越低,内阻大,效率低?这个是指的自然机械特性。一般的,现在都采用了转速闭环控制,所以转差率很少关注,电机的输出机械特性也都很硬。真没注意过电机转差率变化的问题,一般交流异步电机转差率是一定要知道的重要铭牌参数,在变频器里给电机建立等效模型,这个参数必须与电机实际的参数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载

您的位置:微电机世界网 >>技术与应用 >>新闻

电机转差率是在了好还是小了好?

2020-01-17 16:24:15     来源:电机技术日参          点击:1415

【大比特导读】能够减少减速箱中的最大净扭矩值和扭矩变化范围,减少减速箱打齿;减小抽油杆的最大应力和应力变化范围,减少断杆脱杆事故,从而减轻抽油机的疲劳破坏,延长抽油系统的寿命,减少停井时间等。

转差率是异步电机特有的一个参数,转差率的定义,就是定子旋转磁场转速与转子转速之差,除以定子旋转磁场转速。从字面上理解,转差率越小,说明电机转速越快,电机做功也就越快。

但是为何有的电机就要求较高的转差率?高转差率电动机,其转差率必须符合高转差率电机技术条件。提高电机转差率有两个途径:其一是改变转子槽形和导条材料;其二,是增加转子电阻,使之具有堵转转矩较大、堵转电流较小的特性。

运行特性方面,高转差率电动机具有转差率高、机械特性软等特点;从制造环节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在高转差铸铝转子中,转子铝不是纯铝,而是合金铝。

高转差率电机适合于传动飞轮转矩较大和不均匀的冲击负载,以及反转次数多的工作场合。例如锤击机、剪刀机、冲压机和锻压机等机械设备。目前,在节能产品领域,高转差率电动机最大的应用,是油田的抽油机系统。

知识关联——高转差率电动机优点

● 电机的起动力矩大而起动电流小,可一次平稳的起动抽油机。

●对供电容量的需求大为减少,比如一座油井计量站的变压器原来供6口油井电动机用电,当采用超高转差率电动机后可供7—8口油井电动机用电。这在新区块投产设计供电设施时可以大大减少供电设备的容量,从而节约地面建设的投资;对老区可在不改造供电系统的情况下解决加密井的供电问题。

● 具有明显的节电效果,超高转差率电动机的节电原理,一是可以用较小容量的电动机取代目前较大容量的普通电动机做到合理的功率匹配,从而减少其固定损耗;二是可以大大减少乃至消除抽油机运行时的发电状态,减少了能量因无益传递过程中的损耗;三是这种电动机具有平坦的效率特性曲线,在抽油机上运行比普通电机可获得较高的平均效率。因此在匹配合理的情况下,超高转差率电动机具有较好的节能效果。根据我们对我油田运行中的同容量超高转差率电动机及普通电动机的现场测试:超高转差率电动机的各项运行参数均优于普通电动机,其中电流下降约26%,无功损耗下降38%,功率因数提高40%,同时电动机起动时冲击明显减少,起动电流下降54%,平均节电在30%左右,同时提高了机采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可靠性。

●能够减少减速箱中的最大净扭矩值和扭矩变化范围,减少减速箱打齿;减小抽油杆的最大应力和应力变化范围,减少断杆脱杆事故,从而减轻抽油机的疲劳破坏,延长抽油系统的寿命,减少停井时间等。

●超高转差率电动机可以很方便地接成四种转矩形式输出(即高转矩、中转矩、中低转矩、低转矩),所以当抽油机因调整参数使负荷变化时,可通过简单地改变电机的接线选择输出形式,在不需要更换电动机的情况下使抽油机一直工作在良好的功率匹配状态。实践证明,超高转差率电动机用于拖动抽油机具有普通电动机不能比拟的优点,有十分良好的综合经济效益,是目前游梁式抽油机较为理想的驱动设备。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与我

们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感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台四极电动机,额定转速是1440r/min,那么转子的转差率是4%。
如果额定电压、极数不变,改变转子的转差率为3.3%,额定转速1450r/min。那么电机的功率、电流、效率会有改变吗!。还是仅仅是改变了额定转速!?。。

说的都是废话,这是没有电工理论基础的人说的无知的话。

“额定电压、极数不变”,你怎么改变转差率为3.3%,又怎样讨论“电机的功率、电流、效率会有改变吗”?

连旋转磁场的产生、转差率怎么来、与电流、负载有什么关系都不清楚,这有什么讨论的意义?

网友F:
绕线式电动机转子串电阻调速,就是典型的改变转差率调速,这种调速转速只能低于同步转速以下再往下调速,效率是降低的。
你设想的降低转差率,实质是速度更趋近于同步转速,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呢?
电动机的实时电流和功率大小,取决于所带的机械负载,并不是取决于转差率。
我们使用电动机,一般能主动改变的只有电压、频率和转子阻值,其他参数的改变是被动地。

网友A:
本末倒置,异步电机的转差并非是人们原本需要的,而是不可避免的被动的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绕线式电动机转子串电阻调速,就是典型的改变转差率调速,这种调速转速只能低于同步转速以下再往下调速,效率是降低的。
你设想的降低转差率,实质是速度更趋近于同步转速,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呢?
电动机的实时电流和功率大小,取决于所带的机械负载,并不是取决于转差率。
我们使用电动机,一般能主动改变的只有电压、频率和转子阻值,其他参数的改变是被动地。
对~~~~~~···
绕线式启动过程就是变化了转差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末倒置,异步电机的转差并非是人们原本需要的,而是不可避免的被动的产生的。
那在制造(设计)电机时,如何控制每台电机转差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末倒置,异步电机的转差并非是人们原本需要的,而是不可避免的被动的产生的。
那在制造(设计)电机时,如何控制每台电机转差率!?。

请楼主再次学习一下异步电机的旋转理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末倒置,异步电机的转差并非是人们原本需要的,而是不可避免的被动的产生的。
那在制造(设计)电机时,如何控制每台电机转差率!?。

如果是零转差(几乎等于零),此时电机只能是空载,那电机还有何用?如果是大转差(大于10%),此时电机速度将迅速下降,无法稳定的输出转矩。也就是说,只有转差在4%左右时,此时电机才能保持高效率的稳定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末倒置,异步电机的转差并非是人们原本需要的,而是不可避免的被动的产生的。
那在制造(设计)电机时,如何控制每台电机转差率!?。

如果是零转差(几乎等于零),此时电机只能是空载,那电机还有何用?如果是大转差(大于10%),此时电机速度将迅速下降,无法稳定的输出转矩。也就是说,只有转差在4%左右时,此时电机才能保持高效率的稳定的输出。
谢~~~~~~···
实际中转子也不可能实现零转差率,也许确如你所说,4%的转差率是平衡各性能最优方案。

网友G:
这个,设计电机的应该知道吧 ?

网友H:
在额定电压不变,级数不变的情况下,转差率可以变化,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额定电压不变,级数不变的情况下,转差率可以变化,麽?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两种转差率电机性能有什么区别(不包括额定转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在额定电压不变,级数不变的情况下,转差率可以变化,麽?
改变负荷就改变了转差,十多年前在许昌电动机保护器的会议上,其中有一个方案就是据于电机转速来判断电机是否过载?我看过演示所以印象深刻。

网友H:
回复 网友I:
那转差在额定电压和级数不变的情况,负载可以影响其效率,是吧!

网友J:
回复 网友E:
犀利!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在额定电压不变,级数不变的情况下,转差率可以变化,麽?
改变负荷就改变了转差,十多年前在许昌电动机保护器的会议上,其中有一个方案就是据于电机转速来判断电机是否过载?我看过演示所以印象深刻。
那是电机在过载情况下,转子转差率变了~~~~~~···。

网友D:
同工率,同极对数,同基座号,只是转差率不同,用变频器控制,看不出区别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那转差在额定电压和级数不变的情况,负载可以影响其效率,是吧!
这是肯定的,负载越小效率越低。转差变化电流也变化,改变转子电阻,电流也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