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1):
买了个s7-1212 CPU,固件版本V4.4,只能在博图V16上用,上官网下载个V4.2的注册过账号就是无法下载,想把CPU固件降到V4.2.电脑安装V15的版本只支持到V4.2.

网友A:
只要可以下载,无所谓固件是多少,最多最新固件的功能你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可以下载,无所谓固件是多少,最多最新固件的功能你用不了
博图V15无法使用,可以在线到PLC,下载时候提示PLC不一致,V15版本只能选择到v4.2。要么升级V16要么固件降级,西门子官网下载个固件都下不来,刚才上网下了个V4.2的,已经固件降级了,可以连接上PLC了

网友B:
最好是别降。传动的固件版本我降级用结果当条件不具备时,全乱套了。还是该用什么版本就用什么版本,都匹配好硬件和软件,工作可靠。

网友C:
多搞几个电脑 V14  V15  V16分别安装上。  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搞几个电脑 V14  V15  V16分别安装上。  方便。
现在想原来V13版本做的系统增加东西还真的要用另一台电脑,V16不想安装不过现在买的固件都是4.4的,逼的要用V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别降。传动的固件版本我降级用结果当条件不具备时,全乱套了。还是该用什么版本就用什么版本,都匹配好硬件和软件,工作可靠。
准备换电脑安装V16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用最新的调试软件对应最新的固件版本,这样就很顺利,否则调试时真的过不去,老是出现问题。要求其实就是,你的软件版本和固件版本一定要互相兼容。调试就能顺利通过。

网友D:
我现在是V14一台机(旧机,内存2G,固态400G),新机内存16G,512G固态。安装版本V16

网友D:
我把1215C(6ES7215-1AG40)固件4.4版本降级到4.0,结果出现扩展模块不定期中断失联CPU报警

网友E:
固件可以降级,可能是写的程序比较简单,没有遇到啥问题!V15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