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自动化图纸是否需要盖公司章?

楼主(2020-11-21):
我这边是个小门店,有独立的门店章(可以称为公司章)。
有个公司来我们这要求做一个PLC监控两个模拟量的值,根据这个模拟量的值来控制水泵运行停止。东西很简单。
要求提供原理图,说明书。
合同上说明交付尾款后,再提供给对方电路原理图和说明书,但没要求在电路原理图和说明书上盖公司章。
已调试完毕,正在尾款交付阶段。现在对方要求尾款交付后,提交的电路原理图和说明书上盖公司章,不知道这个盖章是否有什么影响?

另外,还要求提供PLC程序(合同上未写),虽然这个可以直接提供,但听说他们可能会进行再改造,因为需要保修1年,我怕他们随便改搞的内部箱子的元器件废了,现考虑直接对程序加密后再提供给他们(就是程序不可编辑不可见,但可直接下载到PLC中)。不知道各位对这个有什么见解?

说明一下:
我没有任何证件,就是那种电气类的证件。就是没有所谓的资质证明。
做的电控箱都是先出图,严格按照图制作完成的,电路线径等都是符合电流要求的。
我想知道这个盖章有什么影响?希望各位前辈帮忙说明一下。

网友A:
1、询问对方图纸盖章的用意是啥?是验收流程必须的(财务要求)?因为财务掌管结款大权,询问一下对方看看?
2、就算第一条不能实现(不回复或者含糊解释不清),只需要在盖章处手写注明:【此章只做技术原理图证明用,不做其他用途】,印章印记记得直接盖上字迹去,对方以后再像玩花样也没辙了。
3、考虑到以后可能存在的生意联系,尽量满足对方需求,程序不用直接加密,至于质保一年,条款需要明确非人为导致的才能质保,后续非设备质量原因的售后,需要收取一定的人工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询问对方图纸盖章的用意是啥?是验收流程必须的(财务要求)?因为财务掌管结款大权,询问一下对方看看?
2、就算第一条不能实现(不回复或者含糊解释不清),只需要在盖章处手写注明:【此章只做技术原理图证明用,不做其他用途】,印章印记记得直接盖上字迹去,对方以后再像玩花样也没辙了。
3、考虑到以后可能存在的生意联系,尽量满足对方需求,程序不用直接加密,至于质保一年,条款需要明确非人为导致的才能质保,后续非设备质量原因的售后,需要收取一定的人工成本。

你好。我想再询问一下。现在对方又要求PLC程序打印出来,PLC程序打印图纸加盖公司章。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隐患?
比如说,因为PLC程序里的某个漏洞导致了意外,会不会因为这个公司章而追究我这边的责任?
我这边肯定也没有编写PLC程序的这个什么资质的。

网友B:
哇塞,对方是什么公司,PLC程序打印图纸加盖公司章,既然还有这些要求,第一次听说。

网友C:
这个也没什么,他要想事后因为什么找你麻烦,没有公章你也跑不了

你可以问问,也许就是为了原始资料存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塞,对方是什么公司,PLC程序打印图纸加盖公司章,既然还有这些要求,第一次听说。

一个做药的化工企业。
现在看到了,厂里文件要求,相关纸质资料需要有章,入档保存。
看似很正规的样子...但里面的电工做事,emm...很拖延,改造控制箱也没看见走正规流程...
不知道我这个PLC程序打印文件的章到底要不要盖?
我查了下,PLC现在好像有个设计师职业资格证书,但我手里没有啊。好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没什么,他要想事后因为什么找你麻烦,没有公章你也跑不了

你可以问问,也许就是为了原始资料存档

合同上已经明确讲过了,出现任何意外不得追究我这边的责任。
我这边只有保修的责任。这个保修责任我肯定担啊。
意外这个问题,在合同签署之前就追问过多次,如果有误操作,会不会产生意外,对方明确表示不会出现意外。
你想啊,PLC程序的漏洞,元器件的老化等都可能造成动作错误。你要做个高安全的公共设施,PLC还得是冗余体系,而他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东西。你说,我除了保修,还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然后主要是没有资质。
电控箱这种制造业的资质,我们是有其他公司可以倚靠的。
而设计图纸的这个资质,是没有倚靠对象的。
PLC程序,我觉得也算设计这一块。

网友D:
这估计就是人家的一个规定
既然业务都做到这个步骤了
盖个章吧,这个没什么其他影响,人家无非就是想拿到你们正式的文件资料而已!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不是已经问了,文件存档需要

程序漏点尽可能在调试中发现并解决,包括误操作,如果因为程序漏洞造成误操作引发事故,你也很难脱身,有案例的。
所以尽可能没有可能发生事故漏点,具体器件造成事故那是维保问题。
资质嘛,有资质的设计不也有发生设计缺陷死人嘛,比如深圳地铁扶梯,北京动物园地铁扶梯

网友E:
正规公司验收,图纸当然是需要盖章的,我们是封面圆章,立面盖条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