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2):
有没有带时钟带记忆的累时器啊?

网友A:
问了等于没问,你要问某一品牌、型号的PLC,有些品牌PLC确实具有带时钟带记忆的累时器。

网友B:
找不到就自己编一个很简单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plc,是像欣灵那种累时器,不过就是带时钟和各段记录

网友C:
单累加的计时器很好找,但还要带时钟记录就不好办了;
用PLC可以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plc,是像欣灵那种累时器,不过就是带时钟和各段记录

这样的功能累时器应该没有,可以用PLC一体机来做

网友E:
如果你找那种时控器可以达到你要求的话,那个就很便宜的

网友F:
必须有啊  我用了几个

网友G:
西门子LOGO!逻辑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