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50变频器,37kw

楼主(2020-11-22):
通电报传动识别故障26,换过主板,故障依旧,确定是驱动板问题,就不知道如何入手,忘高手指点!

网友A:
   我修过的一台是因为面板通讯插口接线拉断而造成的。

网友B:
找到电流检测的芯片,把周围电阻测一测,不行把芯片换了,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具体说,只能实际操作

楼主:
谢谢,两位同行,电流检测074换了,电阻查了,主板排线也换了,故障依旧,现在发现监控参数0107母线电压为0V,0110温度显示154度,测母线电压x411脚有2.47V正常,模块温度脚电压1.5v正常!维修陷入困境,无从下手!忘同行赐教!

网友B:
板子发出来看看

楼主:
王工,能加一下微信吗,13065583911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同行,电流检测074换了,电阻查了,主板排线也换了,故障依旧,现在发现监控参数0107母线电压为0V,0110温度显示154度,测母线电压x411脚有2.47V正常,模块温度脚电压1.5v正常!维修陷入困境,无从下手!忘同行赐教!
母线电压为0v,而x4-11又有2.4v左右,说明x4-11到主板的线不通,或者主板故障。可以跑下线路试试x4-11到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