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2):
本人想用现有的英威腾IVC1小型PLC和MT8102IE进行通讯,在触摸屏软件里找不到英威腾PLC选项,怎么找、请大家帮忙,有用过的朋友吗?

网友A:
那就走MODBUS,选择MODBUS RTU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比较复杂了那样,每做过,只是做过MODBUS和仪表的,还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比较复杂了那样,每做过,只是做过MODBUS和仪表的,还请指点

应该主要是地址用起来麻烦,比如M0,如果是专用协议直接M0好了,但是MODBUS就是2000了,应该还要加1,就是2001.

英威腾PLC我没用过,不知通讯参数要不要另外设置。

之前用过TK6070与信捷XD就是这样的,PLC里面不要做任何改变,连接线也是一样的,就是地址比较麻烦,我当时还特意做了个表格
把触摸屏要用到的地址全部列了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非常感谢,昨天英威腾和威纶通两家公司都没有技术值班,今天问问他们,估计能用232通上,实在不行也只好用MODBU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