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如何屏蔽ACS510驱动板的报警信号

楼主(2020-11-22):
ABB变频器如何屏蔽ACS510驱动板的报警信号,谢谢,怎么接线

网友A:
你说的VCE检测报警吧,它根本就不报警,因为根本就没有....你报啥

楼主:
我不太懂,刚查了一下驱动光耦是3120这个没有报警功能,现在送电就报警F0016接地故障,复位之后就报F0021检测电流故障,确定是驱动板的故障,这个主板用在别的变频器是好的,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A:
模块好的坏的?电源正常不正常?互感器有没有问题?主板连接线旁边那三个运放在电源异常时基本就废了,运放功能自己看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正常,三个运放换过了,互感器电路没看明白不清楚走向啊?请指教一下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9697&page=1#l2971188
里面有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看一下

网友B: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8414
看这里

网友B: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6873&page=1#l2991703
或这里,有图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都是老坛友了啊,定位的这么快!

网友D:
查339吧,这个机器保护够一般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图纸,问题解决了谢谢!是有一个霍尔坏了,3@4脚有15左右电压,换掉就好了

网友E:
M453 HC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