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PID自整定结束,是不是就可以加热控制温度了?我用手册上的程序测试怎么不行呢

楼主(2020-11-22):
三菱plcPID自整定结束,是不是就可以加热控制温度了?我用手册上的程序测试怎么不行呢
自整定完成,用pid控制加热,不加热是怎么回事?大神解答

网友A(2021-03-04):
问题解决了没?不启用自整定情况下能正常加热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本来可以正常加温的,自整定后,不能加温了.只有在自整定时才会加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