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2):
PLC是施耐德TM258之前都是一直一个电脑连接PLC的所以没有什么特殊的配置什么的,今天客户说要多加个电脑要两地控制,我以为就在另外一个电脑上安装一个组态王就可以了,但是怎样都通讯不上,第一台组态王的IP 192.168.1.101,,,另一台新电脑 192.168.1.108 网线试过了,没问题,但是另一台电脑无论怎样都连不上,画面是直接成第一个电脑上拷贝过去的画面,配置都一样,,请问我还需要配置什么吗,,是需要把两个组态王组态成联网吗

网友A:
用的什么协议?
有没有连接限制?
只用一台行不行?
或者两台换个位置行不行?

网友B:
是不是跨网了

网友C:
按照双机热备配置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以太网连接的,驱动选的是莫迪康的TCP,,单用一台旧电脑事没问题,试过单用一个新电脑不行,但是网线是没问题的,画面也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喔,是不是需要配置这个,是不是多个组态王就需要配置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一个交换机出来的网线。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只用过这种,其他方式应该还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用双机热备就可以多台组态王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忘记了,还有服务器和客户机模式。

网友C:
回复 楼主:
应该用后面说的服务器、客户机模式,6.53年代的经历,基本忘干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选择了双机热备要填那个什么历史库地址的,那个地址从哪里得出来

网友C:
回复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f95684cc9ec3d5bbfd0a7458.html
搬运一下,这个应该是写的可以的,双机热备两个都能监视,只有一个可以操作,你们客户的要求只能做服务器、客户机配置。
现在让我说,已经说不清具体怎么做了,整天干杂活,技术基本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下说明书,双机热备好像是说用来冗余的,就是当主机出现问题后就从机接上这样,但是我现在是要两个都能控制这样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个链接里面也有客户机服务器模式的介绍,如果用正版狗的话,这种方式还省点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以太网连接的,驱动选的是莫迪康的TCP,,单用一台旧电脑事没问题,试过单用一个新电脑不行,但是网线是没问题的,画面也是一样的
先用简单的第三方工具测试一下PLC,看看其是否支持多个客户端接入?

网友B:
另一台电脑无论怎样都连不上---包括其他电脑网线拔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以太网连接的,驱动选的是莫迪康的TCP,,单用一台旧电脑事没问题,试过单用一个新电脑不行,但是网线是没问题的,画面也是一样的
如果可能,把新电脑搬到旧电脑那?
那可能是网线有问题?只用新电脑,在plc端检查一下新电脑的报文.

网友E:
做个WEB发布,这样就可以多台电脑用了,不过需要购买正版

楼主:
多谢各位老哥慷慨解答,今天找到问题了,是组态王软件的驱动文件没有把破解版复制过去,现在复制过去替代了就可以了,就可以在不用设置双机热备的情况下,同时异地控制

网友F:
回复 楼主:
非常不错,解决问题还能反馈!

网友G:
莫迪康的TCP,这个如果PLC的以太网端口支持MODBUS TCP多个端口才行,我用的无锡北辰的编程口转以太网模块,支持MODBUS TCP转换最多4端口,我联机3个通信对象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必须的嘛,不能白费这么多老哥帮忙出谋划策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