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3):
如题。。。。。。

楼主:
查咸老师《变频器检修快速入门》P175,【故障实例5-14】,“用直流电流档串联20欧姆1W的功率电阻,并接于脉冲端子。。。”。

网友A:
一般不是看驱动电阻阻值配的吗,我是看驱动电阻阻值用同样阻值电阻,看电流,三路一样就行,下桥大于100/20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是看驱动电阻阻值配的吗,我是看驱动电阻阻值用同样阻值电阻,看电流,三路一样就行,下桥大于100/200MA左右

关于带载能力,需要定量结果作为依据判断。
比如,IGBT脱板后,报警屏蔽后,什么情况,说明带负载能力还可以?
1、静态测脉冲端子,当然有直流负压,加上20欧姆的假负载后,这个负压的绝对值应该有不超过多大的下降(还是不降)?此时电源电压(当然是负电源)又应该有不超过多大的变化?
2、运行时,加假负载前后,负载2端的交流电压、正负供电电压应该有变化。这个变化在多大范围内,应该算作是带载能力还可以?
当然,在不带假负载和带假负载的前提下,分别测上臂3对端子,下臂3对端子,如果静态直流负压、动态交流电压基本对称,正负供电电压下降不至过大,大多数情况下也足够了。

网友B(2021-02-08):
15Ω3W

网友C:
我现在测量,都是电流挡串51欧3W电阻,关键是通过检测的电流值,判断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51欧的取值,适合绝大部分变频器驱动电路。
另外,按栅极电阻的值来取值也可,只是机型不同,找电阻也麻烦点。
不同机型检测的电流值会差异巨大,最好根据供电方式,心中有个预判值就好了。
每种电路必有一个“应有的”电压或电流值。偏离预判值过多,就必然有问题。

网友D:
用0.1uf电容模拟igbt结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