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3):
最近碰到一个奇葩的问题,好像某些行业觉得一体机很高大上;具体表现在体积小,布置美观性;我也只能呵呵了。就目前小型PLC+国产屏的功能就可以秒杀一体机,可以支持扩展、多路不同通讯协议,组网方便。是根据客户要求更改方案,还是选择坚持。据了解市场上就顾美和中达优控量多些,不知道各位是否有使用过的,基于FX1n功能怎样?特别中达优控是485通讯口和顾美的网口和485口可靠性怎样?模拟量处理能力怎样?

网友A:
中低端应用还凑合。

网友B:
中低端一个软件就搞定,不需要开几个软件,体积也确实变小了,接线更简单!

网友C:
中达优控的PLC可以选1N也可以选台达ES2。

模拟量我觉得很不错,做过一台机AD接称重变送器,DA接变频器,没有干扰。

通讯没用过。

触摸屏的宏指令用起来也可以,前几天有台机用的PLC是1S的,因为这个功能指令比较少,就用宏指令来做。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2363

中达优控我用了不少,性价比是不用说的,一般的场合使用完全没问题,其实现在国货的PLC工控板和一体机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了,上半年口罩焊耳戴机有些就是用的PLC板。我应该是5年前就开始用了,目前还没有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达优控的PLC可以选1N也可以选台达ES2。

模拟量我觉得很不错,做过一台机AD接称重变送器,DA接变频器,没有干扰。

通讯没用过。

触摸屏的宏指令用起来也可以,前几天有台机用的PLC是1S的,因为这个功能指令比较少,就用宏指令来做。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2363

中达优控我用了不少,性价比是不用说的,一般的场合使用完全没问题,其实现在国货的PLC工控板和一体机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了,上半年口罩焊耳戴机有些就是用的PLC板。我应该是5年前就开始用了,目前还没有坏过。
谢谢版主的经验谈,我看手册中达优控好像只要1个485/232通讯口,目前通讯功能达不到要求,项目至少要2个通讯口,底层传感器通讯,上层远程操作通讯

网友D:
一体机,本来的IO端口和通讯端口,模拟量通道就不多,你要用就要看看你的机子具体需要,至于稳定性,还是可靠的

网友E:
一体机用于那种IO数目少、位置受限紧凑设备,普通设备用一体机完全就是家里驴喂多了

网友F:
看工艺选型,很多时候都是技术人员来选具体的实施方案,至于品牌可能就要看客户有没有指定的了。

楼主:
我本来想做个低端产品,要求不高:2个通讯口,4个AI,4-8个DI,8个DO

网友G:
定型设备,小机箱,不需升级考虑, 是一体机最适合的环境。
一体机的出现直接拉低了专用控制器的门槛,轻松让我们的设备高大上,一体机市场前途无量。

网友H(2021-04-24):
回复 网友C:
中达优控的高数计数器可靠性怎么样?有应用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中达优控的高数计数器可靠性怎么样?有应用过吗?
高速计数没用过

网友I:
一体机,只要点数够用,可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了,成本也是选型需要考虑的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