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选断路器

楼主(2020-11-23):
伺服选断路器的标准是什么?有公式吗?750W的伺服应该是多少?

网友A:
一般都是按负载额定电流选的,,

网友B:
选断路器没必要算的那么准吧,我一般都是大概,750W,应该是220V,电流3A多,选6A的就可以了。

网友C:
驱动器有稳压装置的,你可以选择比伺服驱动器电流大2倍就可以的

网友D:
伺服驱动器上面都有输入电流的标识,再乘以1.5倍就行了,这样就可以了。
另外建议选择C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伺服驱动器上面都有输入电流的标识,再乘以1.5倍就行了,这样就可以了。
另外建议选择C型的
应该是D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伺服驱动器上面都有输入电流的标识,再乘以1.5倍就行了,这样就可以了。
另外建议选择C型的
应该是D型,
D型是抗冲击能力强的,c型适合控制电子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