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3):
好气啊!最近每天10点多家里都会跳闸一次,房东找来电工师傅帮我看过,换了个空气开关,还是没什么用。
?
排查了一下家用电器,洗衣机、冰箱都相继断开过,并不是这个的问题。白天我和室友都去上班了,不存在空调或热水器用电的情况,而且也没有10点钟会自动工作的电器。
?
能想到的原因都试过了,到底还有什么可能性呢?哪位大神知道是啥情况,求告知!!!

网友A:
进户闸?
那就把所有电器插销拔掉看看(冰箱别拔)

网友B:
同型号空开还是换了个

网友C:
有没有可能邻居10点左右用你家电了,然后邻居家电路有问题。表情思想阴暗了表情,而且尤其是要到10点才动作,还真不好查啊,最好是分路那里开始断开,先插座后照明。一点点排查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要真是邻居用了,那可真是不好处理了。。。。

网友E:
搞不好被人定时关电了?

网友F:
出租屋线路乱,可能有接到你这边的其他住户。

网友G:
把全部用电器拔下来,把总开关出线,改用2KW,220V/3KV以上的升压变压器接在总开关下方,变压器升压端接原来总开关输出导线,记住这个在跳闸前1分钟接入电路有效——保证让那些牛鬼蛇神玩球球!!
以前有一个用暗线接在我家导线偷用电,结果被我烧的一塌糊涂!!

网友H:
进线开关下的线拆了,还跳就不是你范围内的事,就不用管了

网友I:
断开所有负载。就带一个空开。逐级
排查。

网友J:
回复 网友G:
虽然心黑,但是好像很对我胃口。

网友K:
回复 网友G: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偷电行为不仅危险,还害人害已,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其实可以接个功率计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把全部用电器拔下来,把总开关出线,改用2KW,220V/3KV以上的升压变压器接在总开关下方,变压器升压端接原来总开关输出导线,记住这个在跳闸前1分钟接入电路有效——保证让那些牛鬼蛇神玩球球!!
以前有一个用暗线接在我家导线偷用电,结果被我烧的一塌糊涂!!
要搞的不留痕迹,不然被小人盯上那不好玩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L:
怕什么!
烧了东西他顶多找电力局——问题是偷电导致的烧毁东西,他敢吗?

网友M:
这个点断电 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