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3):
我公司外协大修回来一台平面磨床(旧设备返修),使用部门反映达不到要求,经现场了解理由是  大修后的磨床加工速度很慢,加工速度加速后精度难以达到,1块960mm*500mm*50mm的板子磨的时间3小时左右,精度是0.003mm左右(没有材质和厚度的考虑),达不到使用要求0.0015mm的平整度。找来大修商家,他们亲自操作磨了近5小时,基本能达到要求。于是矛盾就开始了,闹得不可开交。使用部门就是一句话,时间太长无法产生效益,达不到生产要求效益,设备就是不行,验收也拖起了,使我们部门很为难的。我想讨论的是  磨床的精度和速度能否对等吗?它们的标准是多少?我是第一次接触没办法找到答案。

网友A:
这个行业水深的很呀!估计关系不到位吧!

网友B:
应该找来设备参数,额定进给量,速度的情况下,精度能到多少?

和线切割是不是一样的,慢走丝和快走丝出来的东西肯定不一样.

网友C:
让大修商家跟使用部门继续扯皮吧,这玩意其实明面上可能争的是工艺,暗地里也可能是在争利益。亦或者使用部门有自己的小算盘,旧不如新,修不如换。不过我们是技术人员,技术以外的事情一概不理,最终还是要去讨论这个是不是技术的问题。

磨床技术参数,在出厂的时候都有介绍的,使用手册,宣传手册,硬件操作手册,运行指导书等等,可以通过设备制造厂家获得,互联网,电话,邮件等等。出厂的精度和速度,其实都是硬指标,依品牌型号有据可查。比较困难的还是磨床工艺的问题,就是一个物料是啥材质,要怎么磨,磨成啥样,耗时多久,加工成啥样才能达标等等,这个可操作性就很广了,甚至能因不同的工艺直接否定厂家设备是否合格不是?

说不定也有可能是历史的锅,选型不合适导致浪费设备的采购资金。

网友D:
看看出厂的技术规范就知道了,所谓磨洋工嘛,工件你要磨的光洁度越高就肯定越号时间。只要是在技术规范数据内,给你维修好,你敢不给钱?不信就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修厂家的异议是,磨床的速度和材质  厚度与工艺都有不同的要求,使用部门一概而论无法沟通,加上设备型号M开头,应是是粗磨磨床,要达到精磨标准很是为难人的,他们吵起来差点打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好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查了一下,新磨床的标准是2丝左右。磨慢一点也能达到,可使用部门说太慢就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光洁度能达到,精度不好说,就是时间达不到要求的多

网友E:
这个看工艺选型规格 厂家按工艺规格供货 达到工艺要求 问题就不大 反之 哪个部门的责任哪个部门承担

网友F:
如此看来,磨床的精度还是没有问题的。这么大板子,做到这个精度,真的很不错了。

网友G:
这个大修之前就应该有参数协议。一般来说设备都在大修了,肯定是精度不行了,既然叫大修,当然无法达到原出厂要求。

网友A:
事情很简单,维修公司没有给好处给使用部门,所以故意卡着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使用部门就是咬到说速度慢了,不合格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使用部门不认可,我已经无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不知道

网友C:
要是大修没有签订协议就惨了,不过一般都是不签订协议直接送修的,毕竟这玩意就跟修理一台大功率的马达线圈绕组一样差不多的情况。建议大修部门提技改方案,比如换伺服,换高速研磨马达,或者直接改机械工艺,反正先不考虑钱,先满足使用部门的狮子大口先不是?管它技改烧掉几万还是十几万,成本问题,反正这不是使用部门考虑的,而是公司的老板或者高管拍板敲定的

网友D:
如果使用方提出的技术指标高于出厂技术指标,从而想通过这个来卡钱就是耍流氓,大不了就是走法律程序,这样的话,你使用方以后在这个行业也就是名字搞臭了,除非你的设备一直不出问题,出问题的话不会有人给你修的。实际上状况和上门开锁一个道理,锁给你开了,又不想给钱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好像已经显现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C:
老哥肯定是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