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3):
常见的故障有哪些,求大佬解答
小弟查阅资料发现大多数都是静电,灰尘,电流大这几个原因。想听听大佬们是如何解决的以及

网友A:
能研究这东西,你都已经是大师了,

网友B: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又不贵,出问题直接换新,很多时候,维修并不便宜

网友C:
机器上用的碰到过螺丝松了。

楼主:
主要是工厂里几十个驱动器经常坏,老板要求解决或者改善 现在坏的频率太高了 灰尘会对驱动器有影响吗 厂里驱动器放一起的
几十个放一个箱子里 箱子离生产线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又不贵,出问题直接换新,很多时候,维修并不便宜
不是维修 主要是预防 因为驱动器比较多 然后坏的频率又比较高,每个月都有坏 想找找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电控部分改造一下

网友D:
我用过FESTO的驱动器,发生过一次驱动器电源烧坏的情况,至今没找到原因。

网友E:
正常使用情况下三五年它都不会坏,你这经常坏只能说明使用环境有问题,或品牌质量有问题!!